新手请教老手的一个问题,请多多赐教!!!!!!!!!!

楼主(2013-05-19):
最近买了架F450 配的是3S 5300MA 40C 的电池。也就飞10分钟。我想再买两块电池,应该买什么牌子的,什么型号的比较适合呢?请高手,请前辈们赐教!

网友A:
这配置10分钟不科学啊。你飞下来充电能充进多少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配置10分钟不科学啊。你飞下来充电能充进多少去?

大约,4000多MA

网友A:
引用 楼主:
大约,4000多MA

你飞机多重啊?怎么4000多mah才能飞10分钟。一般450配置也就一公斤多一点,飞十分钟大概用3000mah左右吧。

网友B:
买格式吧,格式电池很不错。稍微贵点,但使得住。3S 5300足够了。C数也不用那么大,30C足矣!

网友:
同樓主配備我可以約18分鐘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飞机多重啊?怎么4000多mah才能飞10分钟。一般450配置也就一公斤多一点,飞十分钟大概用3000mah左右吧。 ...

我的电压保护设的3.8V就报警,是不是和这个有关系啊?一般设在什么位置

网友C:
引用 网友B:
买格式吧,格式电池很不错。稍微贵点,但使得住。3S 5300足够了。C数也不用那么大,30C足矣!

老师,请问40c的电池能飞精灵吗?会不会把精灵烧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老师,请问40c的电池能飞精灵吗?会不会把精灵烧了?

不存在烧了的问题,实际放电电流还是随你推杆的高度有关。可以通过是口径问题,通过多少才是流量问题。C数越高的电池越贵,所以一般够用就行。

楼主:
3S 5200ma 20C的电池 能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