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全球的枭龙90MM涵道机的混控设置,玩过这个机型的请进,

楼主(2013-05-19):
小弟刚买了一台全球的枭龙90涵道,但是装好后不会设置混控,是不是副翼和升降是联动的?玩过这个机型的兄弟请指教,实在万分感谢

网友A:
FC-1?
普通的气动布局,不需要混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FC-1?
普通的气动布局,不需要混控

普通的气动布局,好像水平尾翼的舵机一个要用反舵才行。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普通的气动布局,好像水平尾翼的舵机一个要用反舵才行。

没反向舵机,正向舵机把安装方向改下就可以了

网友:
看帖必回!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反向舵机,正向舵机把安装方向改下就可以了

好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