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人玩伤不起啊,求教好赢电调油门校准问题。

楼主(2013-05-19):
我好赢铂金30A电调连接好后,无法校准油门行程。具体是,上电,声音“1、2、3”,然后“滴”“滴”“滴”(间隔约1秒),按说明书上来看,这是油门信号丢失。我这是接在接收机上来做的,动遥控完全没反应。
我用电表量连接到接收机的那三根线,红线与黑线间无电压,红线与白线间无电压,白线与黑线间电压约1.7v。求教,这正常么?再就是,电调连接到电机的三根线间都没有电压,这正不正常?
我用的是JR DSX9Ⅱ 遥控,接收机是对好码了的。
现在头疼的不行了,昨晚弄了一晚,今早上又一早上,一点进展都没有,无奈了,那位大神帮帮忙嘛!!!

网友A:
看看 油门通道是不是反的 这样来设置下 如果还不是 就把油门微调往下调 直到调到正常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看 油门通道是不是反的 这样来设置下 如果还不是 就把油门微调往下调 直到调到正常

刚刚尝试了,还是没反应

网友A:
那要请高手了  我是颗白菜 刚好出来溜达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要请高手了  我是颗白菜 刚好出来溜达下

感谢支持

网友:
先把要调试的电调插到油门通道、然后开控油门最高、插电、电机滴滴响然后把油门拉最低滴滴响后拔电池关控、然后再调其他的

网友:
这个阶段越长,你解决后,月爽快~哈哈哈哈

网友:
过路,帮你顶一下

网友:
记得要插在油门通道上,天地飞的话好像是3通连接电调,供电插1通,你是不是通道错了

网友:
是不是电调没电压输出检查红线和黑线的电压,还有要插到油门通道。

网友B:
好盈铂金30A电调没有自带BEC,所以需要给电调供电,一般的独立bec就可以了,其实你完全可以用飞控给电调供电并且做油门行程校准

网友:
油门不在最低位,调油门舵量,下调

网友(2013-10-24):
凑个热闹,学习学习!

网友:
铂金 3 0A 是不带 BEC 的需要另外供电。 我的问题也是这样,也就是说需要节飞控的电源给接收机供电。 q:564960433

网友(2013-12-07):
引用 网友B:
好盈铂金30A电调没有自带BEC,所以需要给电调供电,一般的独立bec就可以了,其实你完全可以用飞控给电调供电 ...

正解!

网友:
11楼正解,接收机没电

网友:
有人讲了,, 坐等LZ解決...

网友:
呵呵  楼主没仔细了解产品哦

网友C(2014-11-27):
什么情况嗷嗷嗷??

网友D:
引用 楼主:
刚刚尝试了,还是没反应
红黑无电压,表示你这电调没有BEC5V供电,接收机都没电 怎么能有信号呢

网友E:
先开控,油门最大~~电调上电~~滴滴两声后~~油门最小~~滴一声就OK了

网友F:
说明书 思密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