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新手,虚心向老师们请教几个问题!

楼主(2013-05-19):
一。全套的F550加哪吒M飞控(GPS)加大疆图传,因为是店家帮着装好的,所以固件没有升级,连上电脑显示的版本号是固件2.02,软件是1.8。想问作为一个从来都没有飞过的新新手,现在有必要升级新的版本吗?如果可以升级,升级到哪个版本最好?

二。因为是新手,初次飞为了避免损失,可以把图传先从机架上卸下来吗?会有机架整体平衡有什么影响吗?

三。主机架连接上电池后,云台电机在没有控制的情况下一直有类似呲呲的电流声,正常吗?

网友A:
初次飞?
能拆的都拆下来吧  不只图传  其他的如云台   也都拆下吧
模拟器玩过没?
还是那句老话   安全第一

网友:
是首飞这个吗?  如果 玩过 直升机,飞这个完全没有问题。 这个比较智能。

网友:
1、不用升
2、可以拆,没影响
3、正常

网友:
最好拆掉,主要看有没有飞行基础

楼主:
引用 网友A:
初次飞?
能拆的都拆下来吧  不只图传  其他的如云台   也都拆下吧
模拟器玩过没?

玩过凤凰的模拟器,但不太熟练。不知道模拟器和真实的飞行相比有多大差别?

飞好模拟器差不多可以飞真机了吗?模拟器上用什么机型,有什么重点科目要练习的吗??

网友:
都拆掉吧,我当时就是硬着头皮上,结果白白炸坏不少东西

网友A:
其实  我还满建议完全没飞过的新手买个玩具四轴来练手(可以去迷你多轴版块看看)
这点  很多老经验有不同看法
但个人觉得   虽然手感不同  但是最少可以练方向感
玩具四轴  不容易摔坏   也不容易对人造成伤害
有了基本的概念再飞  应该是有益处没坏处吧

下面转发个帖  供参考
相信有许多看不起玩具四轴的人  技术都没到这麽好吧
全靠高单价的飞控   不勤练手   早晚也是炸机收场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88466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其实  我还满建议完全没飞过的新手买个玩具四轴来练手(可以去迷你多轴版块看看)
这点  很多老经验有不 ...

谢了,果断入手一个玩具四轴加凤凰模拟器!有了基本手感再上真机吧!!
我也相信勤学加苦练是防止炸机的基础!

网友B:
一看那云台又一个被坑白鼠,新手一般第一步都是先在论坛潜水学习几个月了解模型知识也了解模型市场行情,不过看lz应该是个有钱淫多交点学费也不怕,慢慢炸慢慢进步吧,别伤了人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看那云台又一个被坑白鼠,新手一般第一步都是先在论坛潜水学习几个月了解模型知识也了解模型市场行情,不 ...

真心谢楼主提醒!
所以最近了解越多越不敢飞了,还是勤学加苦练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真心谢楼主提醒!
所以最近了解越多越不敢飞了,还是勤学加苦练吧!!

楼上的说得没错,楼主如果买来不久就把云台退了吧,掌柜完全黑心啊,推荐这个过时的产品给你,我的xa云台1400买的,实在后悔啊,效果和几百的无刷没法比,以后多潜水再下手,可以省好多钱的

网友C:
多练。四方悬停再8字飞,炸是正常的,要坚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练。四方悬停再8字飞,炸是正常的,要坚持!

小弟我看过大哥的视频,真心膜拜呀!您就是我前进的方向!
能否多详细解释一下怎么是四方悬停?怎么是8字??
小弟现在连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还没太研究明白,所以一直没敢飞。越学习的多越发现自己太菜,悔不该当初一时冲动入手太早!!

网友C:
引用 楼主:
小弟我看过大哥的视频,真心膜拜呀!您就是我前进的方向!
能否多详细解释一下怎么是四方悬停?怎么是8字 ...

兄弟客气了。
我第一架是s800,压力比你大多了。没有捷径,就是多练,每天至少一个小时。要是不想在外面飞,就飞模似器。
航向锁定和返航点锁定这两点先不要管,就飞姿态模式,把gps、图传、云台去掉先,以免炸坏。同时多备两条机臂、电机和桨,这是消耗品。
四方悬停就是飞机有四个面,前后左右。先机尾对着你,离地1米左右,让飞机悬停空中。练习到可以控制在直径1米左右就差不多。然后练习机头对着你悬停。再左,再右。飞8字,先飞圆,立一个竿绕着飞,正飞,反飞,直到飞很顺,很圆。
然后立两个竿,绕着飞出8字型,正飞,反飞。
最后,飞gps,上天。
基础很重要。保你以后各种飞行,把不炸值钱设备可能性降到最低,同时飞行画面也会更流畅更有冲击力。
坚持!

网友:
不需要拆解了店家都組裝完成了,多拆問題越多
只要確認螺絲都有上緊,槳的方向、電機轉向、所有接頭是否接牢即可
四軸其實不難,全部都已經很智能了,新手飛行重點不飛高、飛遠、油門輕收、輕放
等時間久了您就會抓到手感了,基本上除機機固障、手誤、不然想炸都困難~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兄弟客气了。
我第一架是s800,压力比你大多了。没有捷径,就是多练,每天至少一个小时。要是不想在外面 ...

谢您对新人的帮助和耐心解答!
以此为范本,作为教科书式的练习方法;同时,两手抓:一手抓好努力练习,一手抓好炸机准备!

网友:
遇到情况不要慌,保持油门稳定,立即松开另一摇杆,机子自然平衡!不少新手,看到有情况就慌,甚至一下把油门拉到底。能不摔吗!

网友:
建议你先买个炸不烂的玩具四轴去练练手再说吧,否则,要不就是重大损失等着你,要不就是你战战兢兢放不开也飞不好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兄弟客气了。
我第一架是s800,压力比你大多了。没有捷径,就是多练,每天至少一个小时。要是不想在外面 ...

回答的真好,咱这些新手在这里感谢了。

网友:
要手眼配合好,飞行中对四轴方向有提前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您对新人的帮助和耐心解答!
以此为范本,作为教科书式的练习方法;同时,两手抓:一手抓好努力练习, ...

起飞用姿态模式安全一些,新手 用手动起飞容易翻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