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贴,勿删,XA新款金属电机座的音叉效应

楼主(2013-05-19):
入了几个XA的金属电机座,用敲击音叉的方式录音,然后上频谱分析找共振频点,结果很明显了,看图
敲击产生最大震动在8khz左右,但持续时间最长能量最大的5khz震动确实共振引起的,看5khz震动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有,而是从敲击发生后0.1秒开始逐渐增强,到0.5秒左右最大,持续1.5秒左右。。。共振频点是5khz左右,准确点就是4878 +/- 14 hz。。。于是麻烦来了,4878/32倍频*60=9146左右,这也是大部分3S ,4S用的电机的工作转速。。。。我的700kv,用4S电池,电机转速3.6x4x700=10080左右,还没飞,估计同样会有麻烦。。

用热熔胶填入肋排岔,再试,可以看到5khz的共振能量降低很多,衰减更快,对其他频率的谐波一样有效果,不过热熔胶没什么弹性,不是好的避震材料,强烈要求XA出个避震器,用弹性材料做成连排工字型,压入肋排岔中,以降低电机座自身的共振问题。。。材料和原理参见网球拍的避震器

网友:
这个分析NB的,不过固定在碳管上后,我估计频率会变

楼主:
这个就是固定在碳管上做的。。。。亮一下俺的机架 飞越XA合体的Xarot 650折叠6轴

网友:
纯技术贴,顶一个。

网友A:
看到频谱,我吓一跳。往下一看,又吓一跳。

你们家700KV电机,在4s 3.6v,转速是10080转/分钟 ...  感情你没螺旋桨也能上天。实属牛B
闹清楚700kv是啥意思好吧?

网友:
请装好螺旋桨再试试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到频谱,我吓一跳。往下一看,又吓一跳。

你们家700KV电机,在4s 3.6v,转速是10080转/分钟 ...  感情 ...

请教楼上,KV啥意思?难道不是rpm/V的意思吗?
俺用网上的xcopterCalc算了一下,俺的配置下,最佳效率马达转速是9620rpm,离这个共振频点更近了。。。这下必须要悲剧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请教楼上,KV啥意思?难道不是rpm/V的意思吗?
俺用网上的xcopterCalc算了一下,俺的配置下,最佳效率马 ...

kv是指,每升高1v,电机增加的转速,一般情况下,kv是线性的。所以700kv,在10v下,就是7000转/分钟。
但以上都是指空载。

以800kv 的2212 电机为例,在3s 空载时,在8000-9000转/分钟(理论计算与实际测试值相同)。带了1045螺旋桨后,大约转速不会超过4000转/分钟(实际测试值,理论计算需要考虑电机扭力与螺旋桨的匹配程度等)。

网友:
楼主把自己给绕进去了,
其实楼主是想说这种电机座有产生共振的风险,另外共振频率只是达到最大振幅的频率,也就是说虽然频率可能达不到电机座的固有频率,但是同样有放大震动的风险。

楼主考虑的非常细致,值得学习。

网友:
首先理论功底不错,值得赞一下,顶一个!不过要了解KV是在无负载的情况下的值,加了螺旋桨KV值会小很多的,而且油门不同,转速不同,建议直接上马达螺旋桨用魔镜或者转速计去测,把所有功课做完,3S满油门估计都不超5000转

网友:
扎带一绑就没有了,LZ不妨试试。

网友:
钦佩LZ的研究精神,这种技术贴,必须支持呀

网友:
精神可嘉!顶一个!

网友:
楼主试试装上电机,绑上电调后的振动。频点。。

网友:
支持,楼主够细致,共振频率5khz刚好落在不少动力组合的震动范围内,有一定隐藏风险

网友:
楼主精神可嘉,但理论和实践是有差别的,我已经装好一段时间了,电调是绑在电机架的,室内试飞未发现异常共振。

网友:
楼主的分析够专业,学习了,顶一个

网友:
考虑非常细致
实务明显不够

网友:
704绝缘胶是好东西,楼主可以一试。

网友:
分析的是很专业的  学习了

网友:
好像并不科学,应该是装完电机和电调后再去测试频率吧  :)

网友:
楼主,可以说下测量的操作细节吗?是不是麦克风连电脑就行?

网友:
楼主的研究方向正确,结论不正确,因为对引用的数据定义理解错误了。确实如 abin所说,,转速并非在9000左右,kv值是空载下测试出来的,

网友:
顶一个,拿分走人

网友:
LZ是在测空电机架的原始谐振点,这似乎没有意义,因为当你把电机、电调都固定上去后,架子的谐振点已经不知在哪里了。全部安装好后再测,才有实际意义。

网友B(2013-07-10):
我不管楼主测的正确与否,结论正确与否,我的XA650 Pro从买回来,就一直在振动,特别是起飞的时候振得厉害,原因还真不好说,肯定是机臂中间这一部份,头痛死了,过几天就要出云南玩了,这架飞机能带吗??晕

网友:
值得借鉴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不管楼主测的正确与否,结论正确与否,我的XA650 Pro从买回来,就一直在振动,特别是起飞的时候振得厉害, ...

降低感度试试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