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参加MasterCAM数控培训班了。花了1500买张显卡。。

楼主(2013-05-19):
楼主广州的。。。话说最近找了家培训机构,,参加了MasterCAM的培训班。有教加工中心的。。。

主要教MasterCAM,,,其中要用到数控仿真软件。。。斯沃数控仿真 6.9.。。在我机上挺卡的。。。

就想升级一下显卡。。毕竟显卡是04年的。。。感觉是我显卡落后了。。。于是今天楼我彻底怒了。。。

去天河岗顶电脑城。。。入了张1500块的 七彩虹 GTX660..足足花了1560啊。。。就一张显卡啊。。

心中也是赌一把。。。心想会不会仿真的时候。。。给爽爆啊。。。毕竟显卡显存2G,显存带宽什么的都是挺先进的。。。

回家一装。驱动什么的都装好。。。一运行斯沃。。。还是那鸟样。。。。。我操。。。。斯沃不给力呀。。。

稍后上图。。。

网友:
呵呵,难道这投资打水漂了。拿来玩游戏吧

楼主:
写这贴主要目的是:

1.分享一下这张显卡
2.想看看有没有玩仿真的同学。。。给推荐个更好的仿真软件

花了1500.游戏卡玩3D建模。。仿真。。。目前仿真的效果跟心中落差很大。。。

本来思路应该是专业卡来搞的。。。心里也是赌。。究竟是专业卡还是游戏卡。。。

我心想。。。我又不是玩渲染。。。。就不必搞专业卡了吧。。

我顶多是玩UG。MC,SW。。还有就是数控仿真。。。这些都用不到渲染。。。。

所以。果断入游戏卡。。

目前仿真这一项。。跟心中有很大差距。。。目的落空。。

但没有后悔。。。因为我消费观已转变。。。买东西要挑贵的买。。。呵呵

楼主:
处理一下图片后放传上来。。。一会就把电脑搬到培训班那边的宿舍了。。那边没网络。。只能手上偶尔上。。。

网友:
MasterCAM对电脑要求不高

网友:
引用 楼主:
写这贴主要目的是:

1.分享一下这张显卡

楼主咋不上丽台的Q600呢???不到1500但是专业显卡!

楼主:
图来了,没鸡不成宴。没图不成贴
图可能比较乱

一下子图上得有点多了。。。我删一些重复的吧。呵呵。。赶时间。。没办法

网友:
俺也在研究mastercam X4,斯沃以前在淘宝上买过一个,开始还没学数控也不会用,后来懂一点数控车就想试试看,结果发现编程对刀了老半天,一开始就歇菜了,没反应,然后手边的程序不见了

网友A:
俺游戏机用的卡是GTX560ti sli也是那什么虹的,拎着的是Quadro2000m。
俩机上都有nx8啦,creo,和msc的几个软件,后来游戏机只游戏,干活的只干活。
俺感觉:
CAD:不弄有很多部件的装配体没啥区别;假如装配体在七八十兆的时候就有区别的,明显翻转几何就会有不自然或卡顿现象,一百兆以上的差异非常明显;简单的切换实体和线框图显示就不好玩了。
CAE:俺只会adams和nx8自带的fem模块,偶尔会搞下patran+nastran;这方面没啥区别,顶多就是划分完网格然后翻转的过程有顺畅或卡顿的感觉;不过计算主要靠CPU,当然有什么加速卡之类的玩意,但那时闲散百姓玩不起的。
CAM:一个不会,没法说。

玩游戏嘛,那2000M打个红警3都不爽,毕竟不是干那事的。

但鼓捣软件的话建议搞个图形卡,我敢说我本本上的2000M的图形性能绝对超过HD7970,这点是高端游戏卡没法比的,也没可比性。

不管咋说,要看实际是否需要,但有那闲钱没事搞个耍耍也不赖,至少还能把一般买电脑的唬住,人家说:啥玩意叫Quadro,俺咋不道哇?

网友A:
丸老大,你那机箱里显卡底下那高压包形状的是啥玩意?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丸老大,你那机箱里显卡底下那高压包形状的是啥玩意?

那是两个CPU的散热器。。。铜管的。。。右边有风扇。侧面才看到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俺游戏机用的卡是GTX560ti sli也是那什么虹的,拎着的是Quadro2000m。
俩机上都有nx8啦,creo,和msc的几个 ...

我前曾经想再买一张FX3400,跟我在用的同一张同型号的。。来搞SLI。。后来觉得毕竟是10年前的卡了。。就果断放弃了。。呵呵
现在用新卡。。感觉还是一般般。。可能我主板总线频率也落后了。。。。以后可能还要升级一下主板。。。

楼主:
再贴几张斯沃的图片。。没有找到更好的仿真之前。。只好还是用这个了。。。

楼主:
还有没有更好用的数控仿真软件???

斯沃啊。。你真别怪我说你垃圾啊。。。。3维这一块。。。你们真要认真考虑重写一下算法。。。。。真的非常卡。。
而且基本确定。。。。是你软件的问题。。不是我显卡或者硬件的问题。。。。

我敢打赌。。。这配置运行UG或者SW。打开一个复杂模型。。一点也不卡。。。但在你斯沃里面。。。就随意3D拖几个角度。。就卡得不得了。。。。

难怪培训机械不愿意买正版。。。。!!!###·#¥%·……·¥%……

斯沃6.9特别版补丁,测试能用。。6.9版本官网有下载。我在网吧下的。。连接 记不起来。但确定是官网的地址,
网上也有很多。。

网友:
引用 楼主:
再贴几张斯沃的图片。。没有找到更好的仿真之前。。只好还是用这个了。。。

真TN复杂,那么多按钮俺就怕怕。

网友:
楼主,你这买的有点贵啊!这是后话了,

  话说回来,我的工控机器 用的是3600X2 和GTS250的显卡, 装的masterCAM一点不卡的,
另外你就换了显卡,CPU呢 其他配置都是什么样的?

网友:
看到图片了这卡 好帅啊!!
    挺喜欢的, 差点买了的

网友:
仿真最好耗的是CPU资源吧?跟GPU没太大关系吧!除非三维面数太多,但看仿真软件的界面应该不会有太多面吧!楼主的CPU落后了吧?

网友:
不用这么狠吧,单独上个1500的显卡!
晒晒你的整体配置!
单独升显卡没意义!

网友:
楼主你太蛋疼了,作为非专业人士(意思是你又玩游戏又做三维),你选择这样的卡无可非议
但是,首先一点选显卡,设计制图应该选ATI显卡,而不是N卡,前者图像处理优于后者!而后者游戏性能优于前者!
其次,渲染仿真,显卡的好坏决定渲染出来的效果,而不是速度,主要还是看CPU,它直接决定了你的机器渲的速度,特别是软件渲染。
还有内存的速度和大小也相当的有关系!

我觉得很多同学都走进了误区。

网友:
七彩虹的显卡也买晕。通路产品!做设计的话都买A卡。蓝宝石。

网友:
20楼的说法我赞成  主要是机器的整体性能低   作图普遍认为A卡优于N卡  再就是换XP试试

网友:
呵呵 升级显卡 还要升级主板 CPU内存 还有电源  .......

网友B:
楼主好,可否帮忙向培训班的老师要一个mastercam x6     A/C双摆台的5轴后处理,谢谢啦

网友:
花了钱没起到预期的效果,显然瓶颈不只是显卡。处理器的运算能力也很重要。

网友C:
电脑配置要平衡啊,光升级显卡没用的,学校机房08年的机器运行斯沃一点问题都没有额。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电脑配置要平衡啊,光升级显卡没用的,学校机房08年的机器运行斯沃一点问题都没有额。

啊?你三维拖动的时,机床不会感很慢么?再一个,参数设置菜单里有个速度控制,把显示精度调到最高,帮忙看下还是不是很顺畅 的状态

网友:
马斯特做刀路过时啦 现在都玩优姬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啊?你三维拖动的时,机床不会感很慢么?再一个,参数设置菜单里有个速度控制,把显示精度调到最高,帮忙 ...

拖动的时候到不慢,精度最高肯定卡,机房里电脑cpu不行

网友:
你的  CPU 是什么?  这个运算,我觉得 CPU 和 内存的影响更大.

你 04 年的机器, CPU应该比较差了, 建议把你的 CPU和主板内存硬盘换了.

CPU不行,  显卡再好也没用.  CPU和内存是基础,

内存至少要搞到  8G ,   CPU 搞个 I5,  最少要是 I3吧.

另外, 显卡是最不值得投入的.

楼主:
以前买的二手图形工作站,两颗至强5148,每颗2核心,二级缓存好像是2M,内存8G,ddr667,
因为装了32位的win7,内存只认4G,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好,可否帮忙向培训班的老师要一个mastercam x6     A/C双摆台的5轴后处理,谢谢啦

教是v9.1,而且是2.5轴,呵

网友D:
为什么不上64位系统?

网友:
引用 楼主:
以前买的二手图形工作站,两颗至强5148,每颗2核心,二级缓存好像是2M,内存8G,ddr667,
因为装了32位的win7 ...

lz你可以考虑升级下机器了。

Xeon5148是06年的东西,查了下benchmark的成绩。
两颗加起来大致相当于一颗e3 1230 V2的37%的性能。

另外不玩游戏的话,随便买块1K内高性价比的显卡就行了,都差不多的。
专业显卡ATI是FX系列,NV是Quadro系列。都挺贵的,一般也没太大的必要。

最后,七彩虹这个品牌比较的不靠谱~

网友:
看来,懂的不少,学习

网友:
七彩虹这张卡不是公版设计,一看板型明显的同德卡.楼主上当了!

网友:
我也同意暖暖左手的意见,光提升显卡速度上意义不大

网友:
我工作的电脑双至强16线程,显卡原来是QuadroFX1800,后来搞非编换成GTX660,经比较,在sw中,后者光影效果不如前者,图像刷新速度也不如前者。

网友:
是应该同步升级的,,,,那么老的机器,只升级显卡应该是不合适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为什么不上64位系统?

培训班教的是mastercamv9,v9版本没有找到x64位的,另外还要用到一个数控仿真软件。。。都跟x64不相容。。。所以。。上32位也是迫不得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