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楼主(2013-05-19):
我想买一个旋翼直径在50cm左右,重量在10Kg左右的
电动直升机
航模,可以直接买到吗?还是要自己组装?

网友A:
旋翼太小,重量太大,估计飞不起来。

网友B:
电动的.....这个理论上不能实现 所以实际上也就没有可能

网友C:
先了解下直机的原理在问

网友D:
为什么要这么重?

网友E:
直径150CM 载重10KG 都困难啊

网友F:
油机90的这个重量可能还差点。

网友G:
坐等神人搞出12s的250,
或许能达到你一小半的要求,,

网友H:
估计楼主的直径打少了个0

网友I:
10kg太重了吧,旋翼也太小了点

网友J:
要那么重干嘛?

楼主:
我只需要模型上的旋翼和电机,安装在别的上面,那直径50cm适合多重?

网友K:
LZ多轴可实现。

网友:
同等载重10kg的250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