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款黑火BLACKFIER 90LV电调飞行视频 主要看定速和缓启动,真的超级牛

楼主(2013-05-19):
黑火BLACKFIRE电调是目前我飞过的市面上最好的电调之一了,性能媲美K电调,一样的缓启动和定速,功能真的是强大无比,可以说模友可以通过电调定速使你的爱机马上提升一个级别稳定程度,缓启动也非常柔和,听着迷人啊,小声音。看视频吧

网友:
居然能沙发....
话说这电调跟K什么关系啊,长那么像

网友:
山寨K牌???价格不是那么亲民哦。。。

网友:
估計再這麼整下去德國要破產了

网友:
非常顶 非常顶顶

网友:
300块楼下可以接受。

楼主:
要不国人怎么能花最少的钱用世界上最好的直升机电调产品啊

网友(2013-06-18):
水平不错 飞场不错

楼主:
黑火电调设定注意事项:
一、        电调正负级插头不能插反,否则马上烧毁电调。
二、        电机级向的3根线不可以带电插拔,不可以在带电的情况下更换级向,否则会烧毁电调。
三、        电机级向接头和电调接头要插紧,不可以有虚连,也不可以在带电的情况下互相触碰,在3根线    任意一根有断信号的情况下都会烧毁电调。
四、        电调模型类型更换不可以频繁进行,否则可能会损坏电调。
五、        电调程序设定务必要先进行初始化设定,既油门行程设定,再进行模型类型设定,如果先进行模型类型设定,而后进行油门行程设定,电调之前的设定会被删除,这个时候当你推油门的时候,电调会被烧毁。
六、        电调在做油门行程设定之前,你的遥控器油门曲线务必调整成0-100曲线,如果不是这个曲线,当你设定完毕推油门的时候,电调会被损坏。
七、        定速油门曲线建议不要超过80直线。
黑火电调设定简易说明
一声(灯) 初始化设定,即油门行程设定。
二声(灯)滑翔机模式设定(有刹车)。
三声(灯)电动固定翼、电动船模式设定(无刹车)。
四声(灯)直升机模式设定。
以上是我总结了K电调的说明书以后,为了方便大家,总结出来的。

楼主:
黑火电调40L 90LV 设定视频讲解 直升机模式设定

网友(2013-11-16):
好苛刻的条件。。动不动就烧。。。。

网友:
还是凤凰算了,动不动就烧

网友:
动不动就烧……好刺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