缓启动机身摇摆,你们的是不是也是这样子?

楼主(2013-05-19):
缓启动低速转的时候机身明显摇晃,高速就没那种情况,你们是不是也是这样子?桨都做过平衡和重心了,还有就是感觉主轴小齿盘低转时候一上一下的,不是很平那种,原以为主轴弯了,换新的还是一样,怎么解决?

网友:
很正常的    在低速时,大浆没有被完全甩直,有一点点偏差,晃动都很大的,转数高了没有问题就OK

网友A:
排除楼上的原因,机身应该极小抖动

网友B:
桨太紧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桨太紧了

桨不紧,用手轻掰可以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排除楼上的原因,机身应该极小抖动

嗯!那是不是正常现象呢?还是别的机械问题

网友:
重量平衡不,

网友:
小齿盘和主轴之间固定的那个螺丝在上紧的时候注意不要让小齿变形

网友:
我也想知道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