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台调参求助

楼主(2013-05-19):
无刷云台昨天调参好好的,云台也正常工作,今天早上准备把云台装飞机上,但是上电后云台乱抖,接上电脑却不能调参了,现在显示 连传感器校准窗口都不显示曲线了,郁闷啊   求大家帮助,哪位遇见过帮帮老弟  先谢谢了

网友:
你点读取没,没点软件是不会导出控制板里的参数的

网友:
我是压根点不动里面的东西。。直接白框了

网友:
我也是。接USB线云台正常。一接电池就抖

网友:
我的问题与你的一样,现在解决了,是驱动的问题,把原来的驱动卸载了,从新安装驱动,方法是连好控制板,在电脑设备管理器里,找到云台控制板的USB端口先全部卸载,一个是
USB SERIAL COM(先删除这个)
再搞
USB SERIAL CONVERTER
之后去找个FTDI 2.08.24版本的驱动,不要最新的哦,最新的驱动(2.08.28)是连不上的
慢慢搞吧。

网友:
你调云台的时候如果你飞机供电不是5伏,记得接上飞机电池一起调,用3s供电和usb电压不一样,所以接飞机抖。

网友:
调整要有耐心,抖无不抖的距离,就像女孩爱不爱你的距离

网友(2013-10-14):
lz,你搞定了吗???

网友:
板子坏了,我的换了两块了。

网友:
电压高烧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