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第一次装船吸水舵装歪了,怎么办?

楼主(2013-05-19):
新手第一次装甲醇船,以前都是玩固定翼的,吸水舵安装后发现不垂直与船身(从后面看舵向左歪2度左右),影响大吗? 怎么调整一下啊? 请老模友指教!

网友:
不知道呢,上图让大神们帮忙看看吧

网友A:
可以微调舵机来修正,或者重新安装咯,最好就是一次装好那样才不会跑偏。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微调舵机来修正,或者重新安装咯,最好就是一次装好那样才不会跑偏。

x谢谢回复! 但是调舵机好像不管用啊,不是水平方向歪了,是从后部看,垂直方向向左歪了

网友B:
孔开大一点 调整好后填上环氧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孔开大一点 调整好后填上环氧胶水

谢谢 已经扩孔了 等环氧胶到货吧

网友C:
记得用汗高百德的快干AB环氧胶水!

楼主:
引用 网友C:
记得用汗高百德的快干AB环氧胶水!

万分感谢 ,逛了半天淘宝了,正发愁不知道选什么胶水呢!我准备用AB环氧胶把扩孔堵死后,再打孔上船舵,这样可行么?

网友:
引用 楼主:
万分感谢 ,逛了半天淘宝了,正发愁不知道选什么胶水呢!我准备用AB环氧胶把扩孔堵死后,再打孔上船舵, ...

可以在里面贴一张波纤板 这样更牢固 一般装船都要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