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飞越680配什么电机效率高?

楼主(2013-05-19):
想配一套飞越680,6轴,航拍用,越稳越好,不知道配什么电机效率高,求教各位大侠帮忙给个建议。谢谢

网友A:
不懂帮顶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懂帮顶了吧

谢谢帮顶,哎,这帖子发好久了,也没人帮忙,

网友A:
引用 楼主:
谢谢帮顶,哎,这帖子发好久了,也没人帮忙,

我也是刚装了一个680 2手的 我看中的是卖家卖的是6S的390kv的电机 ,,我看大机架用的都是低KV值的...速度低,扭力大,适合大载重...一般震动都是在高频下产生的 而且很明显..所以想稳就解决高频震动吧 以此原理 个人觉得KV值低的4S-6S电机合适吧  而且680机架也不小 ..电机得有劲  .........以上只是我的个人感觉,,,没有看过专业理论 不知道说的对错 权当参考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也是刚装了一个680 2手的 我看中的是卖家卖的是6S的390kv的电机 ,,我看大机架用的都是低KV值的...速度低 ...

我也这样想的,低KV值的电机,不知道用4108 还是4822,

网友:
我也打算 入FY六轴 马达打算用4822 kv390

网友:
同问。有什么盘式无刷合适? 贵一点无所谓,只要效率高。不想背太大的电池,本来机子就不大,加上云台和微单就吃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