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Z轴太重导致下降怎么办

楼主(2013-05-19):
自己DIY了一台大型4轴雕刻机,Z轴太重,有100多公斤,8个主轴,雕刻到完成后,Z轴会比刚开始的时候低1毫米左右,导致木雕一个很明显的接缝,请问怎么处理?

网友A:
简单点就加个配重平衡下。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昨晚在Z轴加了一根“气撑杆”,使用效果还待测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也遇到了同样的问题,昨晚在Z轴加了一根“气撑杆”,使用效果还待测试。

谢谢,不知道弹簧是不是有同样效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简单点就加个配重平衡下。

谢谢。

网友C:
加配重。。。。或换更强力的Z轴电机带刹车的

以上为小白个人意见。。。。

楼主:
引用 网友C:
加配重。。。。或换更强力的Z轴电机带刹车的

以上为小白个人意见。。。。

谢谢,我用的是步进电机,带刹车的不知道有没有伺服的好用

网友:
加配重应该最省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