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 失控 差点伤人,求后续如何操作?

楼主(2013-05-19):
飞机配置:
4822*6    690kv
飞腾40a*6
乾丰 1245
格式4s 10000
无刷台
遥控 devo12s
其他设备:dc-dc输出12v  独眼龙osd+gps  HiModel 5.8G 1000mW  续电器开关(狗 摄像头视频切换用)
因为是测试飞行   dc-dc  独眼龙osd+gps  HiModel 5.8G 1000mW  未通电

河边飞
机器早在上周就调试好了,并且测试过关控失控返航正常
起飞前确认是一直绿灯闪
50米高,1分钟后突然往一边走,改变方向后飞行方向没有变化
切换为返航点锁定 打方向 依然没有变化
实在没有办法了
估计飞到了1km左右 2.4g极限了,并且 到了公园上空,估计人很少,做最后赌博 关控
很遗憾没有返航,垂直掉了下去

花了30分钟到一个小时找到机器
最后在公园找到了,一堆人已经在围观,确认周围没有人受伤,上去认机器,被一堆人臭骂.......差点报警了,当时如果发现一滩血,绝对不敢上去认

最后想问一下
第一次炸这么惨,没指望dji 能够做何赔偿,要是帮赔偿怕是遇见鬼了...
dji能够找到飞控故障原因么,帮修么?
飞了那么久的兔子,还没这么惨........

===============================2013.5.20====================================

补充:
我描述好像有点问题。
先是打了方向舵,希望机器能够改变飞行方向
失败后切了返航点锁定 打升降舵 机器能够飞回来
依然没有变化
飞控固件是最新的

只想说坛子内的模友,用略高端一点的飞控很多都是naza。
本人也是随大流,认为稍微高端点的机器了,兔子不再合适,xa名堂又多,其他ff kk等更是不敢考虑
但是通过这次炸机,希望能够让后继模友不要重蹈覆辙
这一炸,让我考虑退模了,至少要退多轴了。
街坊邻居已经明白这个东西是凶器了,再飞会弄死我的

感谢 260038666  的建议,可惜已经晚了。
事后有模友和我说过这个,但是这里必须强制升级到最新固件才可使用,最后发现是新版调参软件的缘故

===============================2013.5.21====================================

总算有心情开始检查尸体:
桨全断
机身多处断裂
机臂摔断4个,其中一个电线拉断
3个电机摔变形 不能转了,两个电调电容压爆
图传电路板被摔断
云台摔断
接收拉断一根尾巴
naza只是gps掉了米粒大的油漆,铝座歪了。

网友:
万幸没有伤到人,这原因可不好找了。

网友:
万幸。今天我升级新固件 找个空旷的地方 去试。。返航就炸鸡 掉水里 损失5个电调。。

网友:
真不知道该说什么了,同情lz.......

网友:
控的问题?

网友:
还是怕怕啊

网友:
电池10000的,楼主不简单。小心为好

网友:
很负责的替DJI回答你,这是你的责任! 如果伤人了,请你自己承担全责。

网友A:
50米高,1分钟后突然往一边走,改变方向后飞行方向没有变化
切换为返航点锁定 打方向 依然没有变化
——貌似是失控了,但是:
关控
很遗憾没有返航,垂直掉了下去
——感觉又没失控,逻辑上矛盾啊
奇怪!真不懂了。不行联系DJI技术,返厂检查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50米高,1分钟后突然往一边走,改变方向后飞行方向没有变化
切换为返航点锁定 打方向 依然没有变化
——貌 ...

我也觉得他的描述很莫名其妙,前后矛盾。

网友:
我一般不做失控返航测试、

网友:
我来替低级爱回复一下:撸主您好,请PM您的QQ给我!以便于进一步的了解

网友:
人们为什么骂啊?不解。。。他们蛋疼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米高,1分钟后突然往一边走,改变方向后飞行方向没有变化
切换为返航点锁定 打方向 依然没有变化
——貌 ...

确定当时打了方向舵,至于机器 有没有转,太紧张了 没有记忆
我描述好像有点问题。

先是打了方向舵,希望机器能够改变飞行方向
失败后切了返航点锁定 打升降舵 机器能够飞回来
依然没有变化

网友:
描述有点看不懂,能记清当时灯闪什么颜色吗?

网友B:
GPS的干扰源太多了,失控保护最后关头才用。5.8G 200mw 700m内爽飞的飘过。

网友:
lz的描述不太了解。要是没反应应该先切换一下姿态吧,看看控制权拿得回来不

网友:
修好再来。

网友C:
引用 网友B:
GPS的干扰源太多了,失控保护最后关头才用。5.8G 200mw 700m内爽飞的飘过。

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也是5.8的 1000mw 的为什么才几十米就会闪屏呢。搞不懂啊

网友:
还是老固件稳当……有一台升级了,怎么也结不了锁,可能也在暗示我不要飞,就等等吧,反正也不急着炸鸡

网友:
NAZA是怎么了?

网友:
出来飞一定要注意安全呀,没伤人算万幸。

网友:
优先切姿态或者手动模式啊

网友:
航模精神是要在挫折(虽算不上挫折,勉强这么叫吧)面前,不断前进,有多少魔友的高级多轴都飞丢了也没有说放弃

网友:
楼主您好,请PM您的qq,谢谢

网友:
前晚升级了3.12,还好昨天飞之前换回2.02了。

网友:
因为DJI性价比不足,失控意外的我看到实在太多了,还是兔子安心

网友:
怎么又失控啊,哎

网友:
楼主出现的情况和我的一模一样。

但是损失比我大多了,表示同情。

网友:
电子的产品 有时候 真不好说

网友:
.电子罗盘就是个坑爹的东西

网友B:
引用 网友C:
你是怎么做到的。我也是5.8的 1000mw 的为什么才几十米就会闪屏呢。搞不懂啊

5.8G 200mw就是800m内随便飞啊,冰咖啡也测试过,500MW就1.5km左右了,不要用那种集成屏幕的一体接收机,外置805效果好。

网友:
好像naza关控直接摔的现象很多么?昨天目睹一例,绿灯起飞1分钟,飞手关控测试失控返航,直接摔机,没有任何侧翻、漂移等动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5.8G 200mw就是800m内随便飞啊,冰咖啡也测试过,500MW就1.5km左右了,不要用那种集成屏幕的一体接收机, ...

我就是啊。。。而且我还用了三叶的。。。。

网友:
又是naza。跟我以前一样,机器都调试好了很久,有一次在院子里飞,刚起来一分钟机子就偏左,越来越严重,咋么打舵都回不来,切什么模式都没用,关控也不行,还好前面有个大楼挡着,直接幢楼上了要不死的得老惨了,那次损失不大,只是奖挂了, 回到家里那个后怕,万幸没撞到人,没那个楼后果不堪设想,索性将所有设备全出了,以后不打算碰了,我也在这弱弱的问一句,这要是把人个砸到了, DJI难道就一点责任都没用吗,起飞之前一切正常,肯定就是NAZA的问题,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我就是啊。。。而且我还用了三叶的。。。。

我这一模友就是一体机,对比后,他立马换了805所以我猜你就是一样,三叶天线不会增加距离,我现换5.8g 5DB的天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这一模友就是一体机,对比后,他立马换了805所以我猜你就是一样,三叶天线不会增加距离,我现换 ...

我是分体的啊。。。1000mw是后面重新买的。接收是805的啊。加的三叶。但是就是几十米的距离都会闪屏。。我估计也就三十来米。。人品问题。。?????

网友:
不要怕 就算整死一个也不算故意杀人  修好继续飞

网友:
怎么没有切手动呀?

网友D:
楼主还玩不,不玩了出给我折腾

网友E:
高级货脾气也大啊,替楼主节哀。

网友F:
大家注意安全!

网友G:
太惨了,花钱买的是危险。

网友H:
来了解玉兔的说.

网友I:
慰藉一下

网友J:
炸炸 健康!呵呵

网友K:
如此高端的多轴也免不了一炸,飞兔子的深表同情。

网友L:
最近很多这种帖子吖。 如此高端的东西,也难以避免一炸,失控返航怎么不启动吖。? 我还是飞着FF好了。没砸到人还好,为楼主机子默哀。

网友M:
无人驾驶系统的可靠性令人堪忧啊

网友N:
同情同情

网友O:
哇.........这六轴炸鸡咋比EPO 固定翼还惨啊
慰问慰问,节哀吧~!!哪吒就是这样死滴...找元始天尊吧!送它回家(大疆)

网友P:
动手能力好点的还是上开源的飞控好些……比如MK之类的,但是好像没得卖……

网友:
最近哪吒的问题好多 我都不敢飞了

网友Q:
出来飞早晚是要还的。楼主节哀吧。

网友R:
兔友帮顶 dji赶紧来给楼主赔偿

网友S:
表示同情,现在干什么事都是有风险的,开车也会撞到人,不过开车的保险方式比较周全,哎,航模初期也就是这样,如果形成一定的规模可能会有保险公司肯保吧。

网友T:
還好沒砸傷人不然後果.......新固件是失控炸機已經第二起案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