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造500无副翼头

楼主(2013-05-19):
亚拓和飞越的无副翼头跟V8的软件配合不好,为了改善这情况就把大桨摇臂加长了,目前桨夹中到球头中的间距是27.5mm,软件里80,循环螺距12度。看来把摇臂加长到28MM会更合适。
喜欢DFC头的高度但不喜欢它的结构,改吧。。。

网友:
虽然不太懂但是 很给力

网友:
对不起,发重了。请管理员删除。

网友:
改进的部位千万要牢固呀!

网友:
估计不能暴力,那一个小螺丝不行。

网友:
真好,就是炸机了更难修了

网友A:
一颗螺丝固定加长摇臂如何能保证它不转呢?如果转动一点螺距就跑了,很危险吧

网友:
建议用两颗螺钉 不会转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颗螺丝固定加长摇臂如何能保证它不转呢?如果转动一点螺距就跑了,很危险吧

手头上只有这材料。。。贴合面加了胶水固定的

网友:
胶水固定没有用的

网友:
这强度不够吧!

网友:
用两颗螺钉比较稳固

楼主:
螺丝锁紧,胶水增大摩擦力,应该是够了
测试了四块电,还行

网友:
螺丝锁紧,胶水增大摩擦力

网友:
航模就是贵在折腾!飞越有500的鸡鸡啦?还是配件?

网友:
这种改造不可靠,好易出问题。

网友B:
引用 楼主:
手头上只有这材料。。。贴合面加了胶水固定的
我改的450头时用较长的料一直伸到桨夹根部,而且修出和桨根一致的弧度才感到踏实。而楼主却在两个很小的平面间加胶,还是一颗螺丝固定,楼主的胆识的确令人佩服。
温柔的起飞和悬停也许能行,稍微暴力一点恐怕会乐极生悲。祝楼主好运。

网友C:
这强度不够

网友D:
直接用亚拓的不就OK咯,传动的最好还是用亚拓的好点

网友E:
这种改造太低级了,连接杆可以在长点搭接地方可以做销丁也可以在装一个细螺丝。这样有一点松动两个桨距就差壶了。

网友F:
所有的应力都集中了,那点胶表示鸭梨很大!
用AB哥俩好也许能行

网友G:
楼主温柔点飞

网友H:
改造完全不靠谱,只靠摩擦力来维持力臂的长度,当心随时随地双桨外,炸鸡是必然的!

网友I:
必需两点固

网友J:
叶子,建议把加长的部件改成这样,你看行不?
首先长度再往桨夹根部里伸进去5MM左右,宽度比桨夹摇臂,每边宽出2MM,然后就按桨夹摇臂的形状用锉子挫个1MM以上深度的凹槽吧,这样就只要一颗螺丝也很放心了!

网友K:
我们450上面的飞跃听了我们的呼声后出了加长的桨夹拉臂。不需要自己折腾了。

网友L:
去买7075的摇臂,说不定能装这上面

网友M:
不靠谱,,稍稍暴力点,螺距就跑了

楼主:
已经重新改装了,这个是实验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