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八轴和四轴八电机哪个好?

楼主(2013-05-19):
大八轴和四轴八电机哪个好?从抗风、操控等方面。八轴如果在飞的过程中坏了一个电机或者电调会怎么样?用零度X6 飞控

网友:
大八轴好些吧

网友:
觉得应该是大八轴好,力的作用点多。

网友:
估计大八轴平稳些吧

网友:
我只知道 X4 8轴肯定稳定 比X8稳定  我听说上面大桨 下面小桨效果更好

网友:
共轴系统动力损失不小,肯定是单桨好~~你可以参考文献的

网友A:
八轴好,坏一个电机照样飞.
四轴坏一个就下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八轴好,坏一个电机照样飞.
四轴坏一个就下来了.

不是四轴啊,是四轴八电机

网友:
从各方面看肯定还是大八轴好,x8的优点只是体积小重量轻可以实现折叠

网友:
大八轴吧

网友:
当然八轴好,载重稳定性都好,共轴的推力损失很大的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八轴好,坏一个电机照样飞.
四轴坏一个就下来了.

樓主問四軸八電機.唔係四軸機~~~~~~

网友:
V8 就是效率低了 其他都好

网友:
是上面小桨 下面大桨!

网友:
四轴八电效率没有八轴高。

网友:
肯定是大8轴要好些,强烈同意多数意见!

网友C:
估计稳定度大8轴要好些,四轴八飞控调教好的话适合3D翻腾暴力飞!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稳定度大8轴要好些,四轴八飞控调教好的话适合3D翻腾暴力飞!

八轴如果在飞的过程中坏了一个电机或者电调会怎么样?用零度X6 飞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樓主問四軸八電機.唔係四軸機~~~~~~

不懂了。

网友D:
大家只想到效率,有没有想过机架重量。
打个比方:650轴距的四轴八旋翼,相邻两轴的距离是45.96cm,可以上到14寸桨。
如果八轴机架,相邻两轴距离同样是45.96cm,轴距是119.5cm。
650四轴机架,一般不到500克,而一个1200八轴机架要多重?1500克以上吧。
同是14寸桨,相差1kg呀!

网友:
楼上有理啊,哈哈~~~~

网友(2013-07-04):
楼上上说得对,六旋翼上14寸的桨都要800以上,八旋翼实在太大了。

网友:
用脚趾想也是大八旋翼好

网友:
引用 网友D:
大家只想到效率,有没有想过机架重量。
打个比方:650轴距的四轴八旋翼,相邻两轴的距离是45.96cm,可以上 ...

我也是这观点,被你先发了。四旋翼比八旋翼省四个竿的重量,如果电源共线,可以省1/3重量,
可以上更大的桨。
电机存在冗余,故障后有救机的机会。

网友:
网络问题,重复

网友:
从性能考虑 八旋翼好 从航时考虑 四旋翼八电机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