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马特 SU1 立卧铣 导轨润滑、加数显

楼主(2013-05-19):
进口铁氟龙罐喷永久润滑涂层 + 二硫化钼润滑脂 。赛铁压紧,依然顺化如丝。数显尺选择了分辨率1丝的容栅尺,而非更精密的光栅尺。 此机要升级双头。卧铣位置放磨头,做平面磨床。立铣可能还有放个1.2KW6万转电主轴,做雕刻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耐磨。8年前选择各种进口高级牌子的做实验,最后的结论是:掉层。

一年一换。铣床主要做工装/夹具/找平面。成形设备打算主要靠线切割、电火花。

网友B:
在滚珠丝杠大量应用前,美国线性传动公司的大的丝杠生产企业的丝杠和导轨上都包覆了一层特氟龙,并且非常耐用,我原来搞得医疗设备上每天往复行程接近160米,一个月接近30天运转,用了8年才开始掉涂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滚珠丝杠大量应用前,美国线性传动公司的大的丝杠生产企业的丝杠和导轨上都包覆了一层特氟龙,并且非常耐 ...

是的。静动摩擦系数相仿。压力越大越滑。很奇特。我买的德国货。100多一小瓶。SU1铣床、SC2仪表车床、C0小车床都用了。现在C0最变态。小托板几乎感觉不到阻力,滑溜滑溜的,但同时又纹丝不晃。。。

网友:
工作灯不错,能阐述一下来历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滚珠丝杠大量应用前,美国线性传动公司的大的丝杠生产企业的丝杠和导轨上都包覆了一层特氟龙,并且非常耐 ...

一天160米哦。。。。 俺这台大概一年也跑不出200米。。。 呵呵。。。

网友:
不过有一样,米国的那个是高温溅射上去的很牢,自己买的喷灌不一定贴服的那么好,后来我在某宝买的喷罐想恢复那个丝杠时,平均每个月要去洗一次喷一次。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静动摩擦系数相仿。压力越大越滑。很奇特。我买的德国货。100多一小瓶。SU1铣床、SC2仪表车床、C0小 ...

这东西叫什么名字。

网友:
这东西叫什么名字? 我也想知道, 能延长磨损是很重要的。

网友:
跟楼上一样,同求品牌型号!如果能站内短信发个某宝链接就更感谢了!

网友C:
以下附FINISH LINE 终点线系列专业单车润滑油简介供参考

红盖:内含杜邦铁氟龙的干性润滑剂,是该公司销量最多的一种润滑油,也是最适合一般情况用的。干的意思是涂抹后零件形成的油膜是干爽的,不易粘灰泥,减少金属磨损。特氟珑超滑的润滑效果,用于变速器、煞车、活动定趾器上也是特别棒的。是一种可以适用各种多变气候的润滑剂;有优越的穿透力,特别耐用的合成油品,缺点是不大防水,雨中会被冲掉。

绿盖:是传统的湿性润滑剂,一直是油状的。以特殊聚合物制成,加入抗磨耗添加剂摩擦缓和剂等等;它的优点是有很好的防水性,油膜附着力强和使用寿命长,是一款超长耐用的高黏性合成油品,适用非泥土路段、长期雨天或是起雾、空气含盐等海岸气候,长途骑乘;保护力在 100 英哩以上,但最大缺点是易粘灰泥

银盖:由DUPONT所开发的含有杜邦Kry Tech金属粒子,在零件表面形成一层非常光滑而且硬的蜡膜,不含会吸附灰尘和泥土的油脂成份,起到减少零件磨擦力的作用,适合非常注重零件清洁度的车友。缺点是使用寿命短(50~150英里),需要经常加油,而且不适合在雨中和泥泞中使用

金盖绿标:FINISH LINE目前最先进最有效的竞赛型润滑剂,由全合成湿性润滑油搭配奈米级陶瓷硼氮化合物,以及超细微氟聚化合物颗粒所组成,能在零件表面形成含陶瓷微粒子薄膜,产生最小摩擦力和噪音。虽然是湿性,但不易粘灰泥,也不易给水冲掉,拥有最耐用的润滑效果。多用于竞赛,越野,长途旅行等。

金盖蓝标:是FINISH LINE最新的蜡性基础陶瓷润滑剂,由奈米级陶瓷硼氮化合物以及细微氟聚化合物颗粒所组成,结合了传统银盖蜡性润滑剂和传统金盖Pro Road陶瓷润滑剂的优点,陶瓷蜡能够完整清洁,效果比传统的蜡性润滑剂更为持久,专利的陶瓷科技纳米微粒的硼-氮化物化合物,能制造出超级耐用的陶瓷蜡保护层。

网友:
引用 网友C:
以下附FINISH LINE 终点线系列专业单车润滑油简介供参考

红盖:内含杜邦铁氟龙的干性润滑剂,是该公司销 ...

搜到了这个,不知道可以用在齿轮 ,丝杠,工作台,等滑动部件上吗?

楼主:
引用 网友C:
以下附FINISH LINE 终点线系列专业单车润滑油简介供参考

红盖:内含杜邦铁氟龙的干性润滑剂,是该公司销 ...

这些不是润滑剂,但不是涂层。 我们在说的是永久润滑涂层。然后,再加润滑剂。我用的永久涂层是铁氟龙, 润滑剂用的二硫化钼,分开的。

网友D:
这是前天su1刚到家那哥们吗?
刚到家就开始折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是前天su1刚到家那哥们吗?
刚到家就开始折腾了?

额。。不是。。。另一个版本。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以下附FINISH LINE 终点线系列专业单车润滑油简介供参考

红盖:内含杜邦铁氟龙的干性润滑剂,是该公司销 ...

这东东,我每天用,因为我有一个单车专营店

油有大小二种

小的 40--50元

大的 60--70元 约100ML(具体不祥)

主要用在链条上

楼主:
引用 网友E:
这东东,我每天用,因为我有一个单车专营店

油有大小二种

不是油脂类的。是永久性涂层。

网友F:
引用 楼主:
不是油脂类的。是永久性涂层。

台灣的永久性塗層的最後一道工序是400度燒結
當然我是在製作鐵氟龍平底鍋的工廠裏看的
不知樓主用的有沒有這麼麻煩呢?

网友:
兄弟,您动手能力实在强大,佩服,
看看怎么解决u1钻,这个短板?
期待您的大作

网友:
引用 网友F:
台灣的永久性塗層的最後一道工序是400度燒結
當然我是在製作鐵氟龍平底鍋的工廠裏看的
不知樓主用的有沒 ...

看照片...樓主是用手噴上去的(旁邊還有個噴罐,內文也有寫)

但永久性,應該不是正確的....

网友E:
引用 楼主:
不是油脂类的。是永久性涂层。

我仅对,FINISH LINE 作一些个人理解的说明
对那个高科技涂层,我连看也没有看到过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仅对,FINISH LINE 作一些个人理解的说明
对那个高科技涂层,我连看也没有看到过

嗯。回头弄点来试试。

网友C:
引用 网友E:
这东东,我每天用,因为我有一个单车专营店

油有大小二种

不知道用在机器上做低速的 润滑效果如何, 再就是用在轴承上,做高速润滑效果如何。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不知道用在机器上做低速的 润滑效果如何, 再就是用在轴承上,做高速润滑效果如何。

我曾用在摆车的轴上,但没有对比的参照物,于是没发现它与普通的油品有什么不同

就是气味有点怪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