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8 usb可以连手机吗?

楼主(2013-05-19):
到外场蓝牙必须,东东越来越多,所以问一下,通过USB,有线联接可以吗?

网友A:
通过USB连笔记本,通过蓝牙连接安卓手机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通过USB连笔记本,通过蓝牙连接安卓手机

可以通过USB联安卓手机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通过USB联安卓手机吗?

不行

网友B:
行,如果你的手机带usb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行,如果你的手机带usb口

用转接头转接一下呀!

网友C:
引用 楼主:
用转接头转接一下呀!

你的手机可以接除电脑外的外部usb设备 ?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的手机可以接除电脑外的外部usb设备 ?

他可能想说OTG

网友:
引用 网友B:
行,如果你的手机带usb口

不行吧,除非手机是WIN8

楼主:
是安卓的,用USB母头转母头

网友:
你可以试试,不过驱动是否能装上,就不知道了。

网友:
用OTG线练手机上不知道能不能识别,有蓝牙为什么要用线练?

网友(2014-06-13):
刚才用手机note2连otg试了一下,不行,无反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