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求教】泰世和亚拓的电子设备差距很大么?

楼主(2013-05-19):
泰世和亚拓的电子设备差距很大么?

都说 泰世的好些, 具体好在哪里? 三轴,舵机电机,电调 分别说说。

谢啦~

网友A:
3gx,黄bar 。。。。,区别。。

楼主:
引用 网友A:
3gx,黄bar 。。。。,区别。。

感谢回复
论坛一直都 说 vbar 好, 但是好在哪里?

另外其他的? 电机 泰世是蝎子的,这个肯定要好一些。

电调和舵机呢?

网友A:
3gx 比较难调,价格嘛。一个1200,一个500
有些东西还是讲究个一分价钱一分货的。。

网友:
楼下继续

网友:
楼下没 说的

网友:
菜一个 我也是来学习的

网友:
电机电调都好些啊 亚拓的35a发热大 性能倒还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3gx 比较难调,价格嘛。一个1200,一个500
有些东西还是讲究个一分价钱一分货的。。

3gx难调?第一次听说!

楼主:
看得多,说的少。 高人不屑这种低级问题啊~

网友:
3GX还是很好的

网友:
3GX3.1我在用 很好调啊 手感不错 喜欢

网友B:
呃,也不知道我算不算帮亚托说话吧。
反正从个新手角度告诉你啊。
首先,价格上,泰式的貌似是都比亚托的贵些对吧。
关键就是陀螺仪。虽然也是Vbar系列,但是是阉割版,至于阉割了什么我就不太清楚了。
反正楼主是新手。给你2000多的Vbar 和几百的3gx你飞起来其实也是一样的。人还是循序渐进的好些吧。。。
比如我飞3gx也两个月了,中途试MB,然后再入了一个Vbar,但是其实我心里来说。。。没区别。。哈哈。。。
都说好陀螺仪自旋好,但是自旋太好,你又如何练习基本功呢?比如一个朋友之前玩K8的。然后失控炸了再玩3GX,他说3GX自旋修补垃圾。。。但是实际上他只是在飞航线阶段。。。
太过于依赖陀螺仪对新手来说不是好事吧。

其次是其他的硬件,我没用过泰式的,但是我们一起玩的到是看到很多泰式炸完了来 这边实体店修的。。。基本都是惨不忍睹。。。反倒亚托的,比如我的450炸了几次,也很坚挺。。。不会说断这断那的吧。。。然后700的高压舵机 和泰式的高压舵机。。。那就真是。。。白炸不烂和一炸就烂了

最后,还是要看你玩的人群吧。一群泰式的人中间你玩个亚托就格格不入啦。。。

以上纯粹个人观点,以及听模友说的,over~

网友C:
亚拓和泰世的90机,700E和X7相比的话X7的陀螺仪,电机电调比700E要好,但是亚拓的高压舵机确实数据不错,比泰世的舵机好,至于这两架飞机的强度,我听说过很多例子,相同的炸鸡情况,X7的损失比700E小,可能是机身窄的原因,X7比700E稍微结实点,有一个香港的模友前一阵子给我一张照片,是X7尾管,脚架什么的都炸飞了,我问他怎么炸的这么严重,他说这是跟700E空中撞了,X7炸成了这样,700E解体了,没有全尸。通过跟几个朋友的沟通,3GX也不是特别差,但是调试什么的确实不好弄,想调到亚拓宣传视频的效果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新手的话如果买700E的话推荐换掉3GX,因为我亲眼看到一位摩友,刚买的700E DFC,因为第一次接触3GX,调试不是很直观,所以首飞因为修正方向错误炸掉了,当时我们两个离飞机很近,只有5米左右,飞机突然原地向后翻了90度,大桨的碎片撒了一地,吓得我跳了起来, 可以用MB,调试直观,也可以考虑V8,默认设置就已经非常舒服,700E DFC高压板是不错的飞机,特别是舵机我非常喜欢,但是3GX不推荐新人用,2手区那么多白菜价3GX不是没有原因,可以买没有3GX的版本,便宜几百块,自己配一个喜欢的三轴陀螺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亚拓和泰世的90机,700E和X7相比的话X7的陀螺仪,电机电调比700E要好,但是亚拓的高压舵机确实数据不错,比 ...

3Gx最恶心的就是看修正,现在3.0什么样子的我不知道,2.0还是什么2.1搞的火热的时候,入手3GX结果因为修正搞错,秒炸3次....其他的不予评论。

网友:
只用过mb的新手飘过

网友:
只会用MB的新手飘过

吐槽下楼上某位兄弟用450级和泰世X4以上级别的比耐炸
就好比鸭子450和500比耐炸一样
机子越小越耐炸是硬道理
比较也要比500和X4,550和X5,450和X3
只有这一点吐槽,完毕

楼主:
感谢ls各位回复。 看来主要差别就是 陀螺仪了~

泰世 阉割版的 vbar ,是不是可以升级成 pro?

网友:
虽然我的飞机没用过3GX,但给朋友调试过一次成功,没有出现有些人说的修正反向引起炸鸡问题,应为之前自己用过一段时间MB对修正问题还是有点了解,不知道那些因为修正反向引起的炸鸡我表示不理解(新手除外)。

网友B:
引用 网友D:
3Gx最恶心的就是看修正,现在3.0什么样子的我不知道,2.0还是什么2.1搞的火热的时候,入手3GX结果因为修正 ...

这个不能怪3GX,得怪自己没好好看说明书,还有飞机起飞前,左右,前后上下移动,看是否正确啊。哈哈

网友E:
引用 网友B:
呃,也不知道我算不算帮亚托说话吧。
反正从个新手角度告诉你啊。
首先,价格上,泰式的貌似是都比亚托的 ...

原来VB和MB这些厂家是靠忽悠卖产品,我算是知道了,我也刚刚入了一个EB,还没用,上当啊

网友D: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能怪3GX,得怪自己没好好看说明书,还有飞机起飞前,左右,前后上下移动,看是否正确啊。哈哈

如果看3GX什么修正和V8一模一样我会秒炸?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VB和MB这些厂家是靠忽悠卖产品,我算是知道了,我也刚刚入了一个EB,还没用,上当啊

啥?没看懂。。。别人也没强迫你用啥啊。。。喜欢用啥就用啥咯

网友:
引用 网友D:
如果看3GX什么修正和V8一模一样我会秒炸?

那只能是你在换了一个东西后不做检查就上的问题嘛。不同产品设置肯定有些不一样咯。
恩,所以要么问人,要么靠自己啦。。。
像我就是全部交给别人搞。淡定玩飞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ls各位回复。 看来主要差别就是 陀螺仪了~

泰世 阉割版的 vbar ,是不是可以升级成 pro?

关于GAUI的Vbar,部分模友口中的功能阉割,其实只要以说是对适用机型增加了限制,具体只体现在十字盘类型上:只要是后置升降舵机的120度CCPM都能使用。
至于功能和性能,GAUI的Vbar和Mikado的Vbar Express是完全一样。

升级成Pro,是要付费的。GAUI的Vbar升级费用是500多元,Mikado Vbar升级费用是300多。

网友:
个人觉得主要的差别就是三轴,另外就是电机了,泰世黄VB可以升级PRO,要掏银子就是。

网友:
Gaui 和YT不是一个档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