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疆地面站》自定义摇杆飞行控制《的问题

楼主(2013-05-19):
大疆地面站有“键盘/自定义摇杆控制”这个功能,介绍中说用了地面站甚至飞行全程都不需要再使用遥控器,这句话的意思是不是用了大疆地面站连遥控器都不用买了。
这个摇杆控制和遥控器控制有什么不同之处?大疆地面站通过电台给飞机的信号是什么样的?是和遥控器一样直接下达实时的舵机动作指令还是给飞控一个目的地的空间坐标,让飞控结合GPS系统自动驾驶抵达目的地?摇杆控制功能到底是不是实时控制?比如说我向前推一下摇杆,对应的是不是舵面就向前倾斜一下即可,不用管飞机是不是向前有空间上的位移?
最后附大疆官网截图一张:

网友:
摇杆控制功能是实时控制的,遥控器么还是要的,用摇杆一般都是做测绘什么的,摇杆控制方式其实和遥控一样的

网友:
原理一样,操作有点差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