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方面 求助帖,往老前辈门帮帮忙

楼主(2013-05-19):
描述不清。抱歉了各位。 我想让这个DC-DC 降压模块输出的电压更稳定不漂移。  供电条件是。12V 79A 的电原, 输出 5V    一路。  外围元件如何搭配。希望能给出电路图。 这个模块 输出电流可达40A    ,15A 就可以够我用的。

网友A:
说实在的,我读了3遍,还是没有弄懂你的问题是什么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说实在的,我读了3遍,还是没有弄懂你的问题是什么

X2

楼主是想将12V,40A的电源模块改为3.3V15A和5V15A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X2

这个模块输入12V 输出0.9~5.0V 可调。电压变换出来了。如何稳定电压不漂移。可调电阻调出5V,一段时间后电压下降到4.7V 如何稳定电压不漂移?

网友:
不稳定只能说这样的模块设计了,负载越大输出电压由于输出电阻的原因要下降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块输入12V 输出0.9~5.0V 可调。电压变换出来了。如何稳定电压不漂移。可调电阻调出5V,一段时间后电 ...

可调输出的电源模块,估计是原来的稳压精度不够,有模块原来的电路图吗?

网友:
看看有电压采样电阻不(大多精密电源都有,一般阻值0.5到1欧左右),有的话估计是采样电阻的问题,温度升高了采样电阻的阻值会漂移,换个好点的采样电阻

网友C:
引用 楼主:
这个模块输入12V 输出0.9~5.0V 可调。电压变换出来了。如何稳定电压不漂移。可调电阻调出5V,一段时间后电 ...

看看有电压采样电阻不(大多精密电源都有,一般阻值0.5到1欧左右),有的话估计是采样电阻的问题,温度升高了采样电阻的阻值会漂移,换个好点的采样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有电压采样电阻不(大多精密电源都有,一般阻值0.5到1欧左右),有的话估计是采样电阻的问题,温度升 ...

谢谢前辈指点。已经换上 0.005%的采样了。稳定多了。谢谢您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前辈指点。已经换上 0.005%的采样了。稳定多了。谢谢您

呵呵,我可不是前辈,才20多岁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