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B 自检后,D灯常亮,是否是设置问题

楼主(2013-05-19):
MB 自检后,D灯常亮,是否是设置问题?

网友A:
D代表锁尾感度是40%

网友B:
过一会应该就不亮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过一会应该就不亮了吧

是的, 一会不亮 ,想知道亮的原因 ,

楼主:
引用 网友A:
D代表锁尾感度是40%

是 太低还是太高了, 要怎么调整呢

网友:
自检后会亮
字母是提醒你当前的锁尾感度是多少
主体蓝灯表示是锁尾状态,紫灯表示非锁尾模式
就是单纯的提示作用
说明书中有写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 太低还是太高了, 要怎么调整呢

A-J分别代表感度0%-100%  只是一个提示作用  40%普通模式锁尾应该没问题 具体多少要根据你的飞机状况慢慢调试最佳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