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助,450侧风金鱼尾

楼主(2013-05-19):
飞越450无副翼,就是680的机子,用215mg锁尾,gv8000三轴
练悬停,无风的情况下,一切正常。一有风,情况就出来了
如左侧来风,对头时摆的幅度较大,对尾也有金鱼尾现象但要比对头时好点。
感度从50-100全试过了,只要侧风,照摆不误。
还有此机启动时,不管推油多温柔铁定甩尾30度以上。

网友A:
感度低了吧

网友B:
450侧风会金鱼不是很正常么。。。 这么小机子就不要要求太高了 能锁尾就好啦

网友C:
没这么夸张,检查一下尾翼部分有没有虚位
看你风多大了,只是2级风的话250碰到侧风金鱼尾也不会太厉害

网友D:
去年冬天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也是侧风高速金鱼尾,不过我的飞机顺风 是没有金鱼尾的。由于天实在太冷也没飞多少起落就收工了。没想到今年一开春天一暖和风再大点也没有问题了。估计应该是供电不足引起的吧。

楼主:
更换后尾轴滑套,金鱼尾现象消失
原尾轴滑套用手拨动基本感觉不出来有卡,树立尾轴放进原滑套不能自由下滑,换新的滑套却可以自由下滑(不知道我这样有没有表达清楚 ),抱着试试的态度更换了滑套,没想到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