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S的其中一块电压BB响显示为0.20V

楼主(2013-05-19):
忘了带BB响,用自制的
充电器
充电,结果其中一块没有电,后来就国放了,回家插上BB显示为0.20V,请问这样的话,还有救吗?如果充电会不会爆炸

网友A:
不会爆。不过是报费了

网友B:
报废了 不知道其他两片好着么

楼主:
其他两片还是正常电压。

网友C:
试过,不一定,我的有一次,在家试验,没插报警器,但也没带桨,后来突然电调响,那是没信号输入了,才想起来,过去一看,一个1.3,另两个是2.6,B6是用不上了,就是用CHARGE,不插平衡头也不行,于是用简易充上,没有电量显示,充一会就拿下来测,不到5分钟,三节都是3.3了,又充了一会,没计时,再放B6上就可以了,玩着似乎没有太大变化,以前这块电池也过放过多次,是花牌,挺抗折腾,有人说这块电能用,也是寿不久已, 不知,现在正常服役中。

网友D:
可以这样搞搞!
直接用12V的电1A左右的!直充!
备好电表~
先用12V的电源~直接电池2秒左右~然后用电表.看电池电压~~多充几次......直到电压升到3.7V左右.....
然后就可以再用会平衡充继续充了!
我之前的一块电也是过放~到2.2V~接平衡充提示电压过低不给充....
然后就是这么操作后又可继续用了也没感觉有什么明显问题!

网友E:
0.2V,这块电池已经废了。3S改为2S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