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 kbar第三版在rx1002上 的应用问题?

楼主(2013-05-19):
请问各位高手,我用kbar第三版接rx1002,线都仔细检查过了,肯定是接对了,在k8的 设置软件里也检查了,舵机正反向都设置对了
现在的问题是 :
1、打油门是升降,打升降是螺距,肯定不是ch2和ch3接反了,如果换过来接,油门和升降都对了,螺距上下是反的
2、左右补偿是对的,前后补偿是反的,只有改设置陀螺的安装方式为倒置的反向才对
3、如果ch2和ch3换过来接,油门和升降都对,螺距要设置反向,还有设置陀螺的安装方式为倒置的反向的方式好像就都对了,不过不知道飞的起来不

之前装过3Gx,都很正常,就是锁尾不太好,也没觉得难调。感觉买的这个k8好像不太对,是不是有问题啊,请高手确定一下。

网友:
软件里ch2 ch3会不会反了?

网友:
肯定是接线和设置错了,参考这个教程从头开始吧http://www.rctw.net/thread-239782-1-1.html

网友A:
接线一定要按照软件要求接,千万别自己反接,我跟楼主一样的,我反接过,起飞秒炸,你可能是软件里的十字盘反向没有设置好,再试试看设置吧,

网友B:
楼主是收我冲电器的吧,密你怎么不回我呀,长沙的中通真奇怪,我看早上九点多就送货了,现在还没送到?
你这个K8肯定是副翼线和螺距线接反了,不信你换过来接就知道错没错了,你说升降和油门是对的,螺距上下同反的,这个要在电脑端改正下就行了
也就是你第三条说对了,那样就没事了。货收没收到回我一句哟,

楼主:
引用 网友B:
楼主是收我冲电器的吧,密你怎么不回我呀,长沙的中通真奇怪,我看早上九点多就送货了,现在还没送到?
你 ...

不好意思,忙着调k8去了,充电器我试过了,不错,好用。晚上回去就确认。
不过,我又买了una6 plus+了,充电一个爽啊!

网友:
......哈哈,KBAR调好了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线一定要按照软件要求接,千万别自己反接,我跟楼主一样的,我反接过,起飞秒炸,你可能是软件里的十字盘 ...

多谢楼上各位模友的提醒,后来又仔仔细细的研究了好久安装说明,总算知道问题所在了:
1、ch2,ch3绝对不能换过来接,严格按照说明来接,哪怕开始觉得打舵不对,也不能换;
2、舵机方向在k8的软件里调,不能在控上调;
3、尾舵机方向也要在k8的软件里调;
4、严格按照机器的安装情况来设置k8的安装方向。

一度怀疑是k8的问题,很郁闷,总算都搞定了,现在回过头来看,其实很简单啊,没有螺距尺什么的,直接
用调小鸡的经验调,今天中午驱车10多公里,爽飞8个电,第一个电就3d一顿乱翻,还不错,没炸。总的感
觉450没我的小鸡v120d02s灵活,动作比较慢,不过动静到是挺大的,还不太适应。

网友A:
楼主你自行车骑10多公里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自行车骑10多公里啊。

前面这张是周六骑车,带小飞机飞的时候照的飞场,后面是中午调好后的飞机,开车到飞场忘记照相了,只好借用之前的相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你自行车骑10多公里啊。

十多公里是小菜了,上次骑到千龙湖,往返100多公里呢。

网友(2014-03-19):
楼主能告诉我具体这么接吗? 我的也是K8和rx1002 我的明天才到 飞机和遥控器不是一起买的!求指导怎么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