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定翼的场地需求问题

楼主(2013-05-19):
城市飞场越来越少,离家最近的就只有学校的足球场 了,这种足球场一般是150*90m的面积。周围有10几层的高楼和7、8层的楼房。现在常见的飞机翼展
1.4M,起飞重量1500g左右
1.2M,起飞重量1200g左右
的这些飞机适合在足球场飞吗?
就是担心在空中判断不了距离,撞上房子

网友:
这样的场地,建议还是飞1米翼展以下的妥当一些。场地问题是普遍问题。

网友:
足球场不适合新手飞固定翼,往往会出现很多意想不到的事情。老手木有问题

网友A:
”1.4M,起飞重量1500g左右, 1.2M,起飞重量1200g左右“ 这太重了。

网友:
螺旋桨,非高速机,一个足球场基本没问题的

网友:
按照翼展和重量来推算,肯定是螺旋桨的。   飞是可以飞,但是只能绕圈圈或者垂直爬升俯冲,又或者飞高后绕大圈圈。总之就是只能绕圈圈, 因为190米太短了,站在当中,2头只有80米。

网友:
场地是个大问题,做了几架JJ就是没地方飞

网友:
飞到是没什么问题  主要是人一定要少要少要少。。。

网友:
这种场地对新手来说飞KT板机还凑合.玩1米左右翼展的赛斯纳都有点费劲.如果是老手就问题不是很大了.当然要没人的时候玩不然还是挺危险的.

网友:
那么大的飞机上楼顶啊 估计看你玩那么大的飞机也是高手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1.4M,起飞重量1500g左右, 1.2M,起飞重量1200g左右“ 这太重了。

呵呵,飞了几年了,自从飞丢了F3A机,就只飞好飞的上单翼飞机了,由于场地问题,最近1年极少飞啊,
我做的飞机都偏重,
1.4m的大赛买回来,全身上下包了透明胶,尾巴也上了几条碳片,(现在想来真没必要,我从来没炸坏过尾巴的)
前起落架炸坏了,用包装手机壳的亚克力塑料板加强改成md前起落架的安装方式,后起落架用的铝合金起落架。+热熔胶伺候

真实够重的现在想减重都不知道从哪里入手了,额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飞了几年了,自从飞丢了F3A机,就只飞好飞的上单翼飞机了,由于场地问题,最近1年极少飞啊,
我做 ...

热熔胶少用, 很重的.
飞机越重速度越快,炸机的损失越大,反过来就越想加固,容易恶性循环

网友(2013-11-08):
技术到,场地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