差不多重量的角钢和方钢管,哪个刚性更好?

楼主(2013-05-19):
正序浏览
比如一根1.2米长40*40*3的角钢和一根同样长度40*40*2的方钢管重量差不多(角钢轻了一斤左右),哪个刚性强,承受负荷时形变小?

网友A:
个人觉得应该是方管好。

网友B:
从材料力学的角度讲,同样截面的钢材,方管比角铁能承受更大的弯矩。矩形管更好,长边与受力方向平行。

网友C:
同样长度重量差不多,意味着截面积差不多,同样截面积外观尺寸越大强度越高

网友D:
各有各的用途。方钢用途更广一些

网友E:
学徒焊工,肯定要角铁的,特点是容易焊接,不会焊的人都能连起来

网友F:
应该是方管吧同等重量方管的截面要大(厚度一定的情况下)

网友G:
受力特点不一样,受扭转力时,钢管结构比较合理。受弯矩时,方管受力合理。

网友H:
方钢管,,我去厂家买方管,,,,国标方管30x30的,1.2毫米厚,,,,,,1.5米长的两边垫起来,可以中间站一个90公斤的成人,不弯

网友I:
厚度更关键

网友J:
方管好像没很厚的吧。

网友K:
9楼兄弟说的好“2根角钢加起来才是1根方管”
另:个人认为,角铁和钢管,不能以重量相比,当然,省钱除外。。。
我在单位设计设备时,公司不希望用钢管,用槽钢,省钱!!!但实际结果是,用方管、矩形管的就是好!!

网友L:
方管要好多了

网友M:
方管要好多了,两根角钢合起来才是一根方管.

网友N:
当然是方管刚性好!

网友O:
感觉是方钢管,不懂瞎猜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