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白天飞多轴是如何辨别姿态

楼主(2013-05-19):
RT,多轴飞出100来米,就很难分辨出机头方向了,装了LED灯带也看不清楚,请问大家是如何分辨姿态的。

网友: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1151我的是这样装灯的、效果还不错、到时候还要再加几个可以辨别往左或者往右

网友:
我一般都用航向锁定,很方便!

网友:
如果高度足够,打方向,看动作

网友A:
灯带看不见时,通常都是脱下一只鞋,往高一扔,掉下来鞋尖儿朝哪面,哪面就是机头。

网友:
6楼高人,学习了~~

网友:
我是学习6楼来的
还有楼上厉害

网友:
飞100米以上的时候灯也看不见了,这时候靠打舵的反应来辨别方向,向前猛推看飞机向哪运动,向前方向就是哪了

网友:
  视距飞100多米!你也飞太远了。

网友:
常规的对称结构确实容易丢失方向,
所以看看这个:

网友:
引用 网友A:
灯带看不见时,通常都是脱下一只鞋,往高一扔,掉下来鞋尖儿朝哪面,哪面就是机头。

这个具体怎么操作呢,说说细节啊,我扔了,不准啊。哈哈

网友:
远了左右横滚看看就知道方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