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坑儿的SCP的主板升降芯片貌似烧了 咋办呐?

楼主(2013-05-19):
如图 昨天一插电池就冒出了青烟 一看红圈的位置挂了 可以开机对频 升降舵机没反应  现在这种情况返修的话怎么弄?

网友A:
可以参考qyhjy修复方法,如果焊接不是很好那还是踏踏实实返厂吧。

点击这里

网友B:
你的不算惨烈,如果返厂可以修复,前一段我的烧糊了,返厂说没法修,状况和楼上的链接一样,只有换主板,收我180。对了,你的什么时候购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可以参考qyhjy修复方法,如果焊接不是很好那还是踏踏实实返厂吧。

点击这里

谢了 看来这还是厂家的设计问题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的不算惨烈,如果返厂可以修复,前一段我的烧糊了,返厂说没法修,状况和楼上的链接一样,只有换主板,收 ...

3月买的,换主板?一个MOS贴片而已,华坑真坑。看之前的帖子很多人这个位置烧了,这明显是设计有问题啊。下次打死也不买他家的货了!月底入个FBL80和NANO无刷玩算了。

网友:
最近看见好几次看到类似的帖了。

网友:
基本都是一插电烧的,以我的看法,就是设计的问题。而且我搜了下,大多都是烧这路的管子。

网友:
设计问题。。。都是烧这个管。。查考我的贴。。。不过自个或找不到人帮焊接还是返厂吧。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 ... &extra=page%3D7

网友:
大多主板都是烧这个IC多!明显是质量问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