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亚拓250PRO DFC起飞混身震动

楼主(2013-05-19):
当250起飞前转速上去之后,飞机全身震动,很厉害,但起飞后打舵反映正常,也没感觉有太多的不同,但只要接触地面就震动。
已经排除尾巴问题,因为去掉尾巴后上主桨有同样的问题。如果不上主桨只留旋翼头,机身有震动,但机身没有明显的位移。一但上主桨,到一定转速后,飞机就全身大范围震动。
大桨已经做过平衡,也没有明显的双桨现象,飞机空中还算平稳
现在还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看看模友们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飞机的配置:舵机DS415*3,3GX3.1,好盈奔腾30A电调
下面是视频,方便疹断,谢谢!

问题在模友的帮助下解决了.是中联的问题,换在新的中联就好了

网友A:
正常吧,副翼感度高了点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正常吧,副翼感度高了点吧

谢谢!这种现象以前不会,就是前不久炸机后一直这样。
副翼的感度在3GX界面里已经调成85了,以前都没这个问题的

网友B:
视频没看出太大问题,看看大桨螺丝是否拧太紧了?不懂3GX。

网友C:
看看中聯有沒有彎

网友:
哎,炸鸡以后这就是病啊。。。我的450也是。所以准备出了。哈哈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看看中聯有沒有彎

您是指横轴吗?横轴是新换的,250炸机基本上横轴必断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视频没看出太大问题,看看大桨螺丝是否拧太紧了?不懂3GX。

震动很大哦,飞机都侧移了。大桨螺丝松紧正常,不存在甩不直的问题。

网友C:
引用 楼主:
您是指横轴吗?横轴是新换的,250炸机基本上横轴必断的

中聯是指這個

网友D: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把3GX上的副翼感度都调到最低了还是震动

网友:
三轴全换试试

网友E:
机身本身就没装好,重装一边解决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聯是指這個

谢谢!学习了。这个中联一直以来都没换过,上次倒是有一个备用的,可以换下来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E:
机身本身就没装好,重装一边解决

谢谢!不行的话只能这样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也是这个问题。把3GX上的副翼感度都调到最低了还是震动

我原来也以为是感度问题,但是以前都设的110多,都没事。现在都调为85了,没有一点变化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中聯是指這個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就是中联的问题,换上新的一切正常了。再次感谢!

网友(2013-12-27):
是我网速卡吗?看不到视频

网友:
论坛里还是高手如云啊。。。

网友:
肯定是哪里不平衡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就是中联的问题,换上新的一切正常了。再次感谢!

炸鸡还能炸到中联!?!?  旋翼头不行了?!

网友:
多看少说,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