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ZA在一米左右高度 突然上下晃动忽上忽下 玩起了蹦蹦跳 什么情况啊?

楼主(2013-05-19):
话说上周 试飞了两次不超过10分钟 飞得非常稳 连晃 进口桨 都看不出来 可能当时无风吧 当第三次晚上 带相机试飞时 忽然觉得GPS太稳了 就手贱切姿态  突然朝右边 猛飞过去 撞树上了 损失一桨一机身管 GPS支架 折了 其他无事 对了 断机身管的电机 里面 进了一粒铁粒 非常小  电机用手两圈 就卡住了 果断 把电机轴投下 拔出外转子 取出铁粒 装好 测试电机无碍 可今天换好机身管 试飞上天后 晃动非常厉害 GPS定不住 不是上升就 是左右 乱动 就这样 飞完一块点后 上第二块电 后 NAZA在一米左右的高度时  突然 下降至地面有突然上升至一米 就这样反复好几次 我看不妙就收油门 可收到底后过了20秒后NAZA才停止抽风  国际惯例 报配置:
XA650机架 4822 690KV  1238APC飞腾40A  飞控不用说了NAZA    NTNO 4S 6000MAH 30C 遥控是D10    这是什么情况啊?

网友:
惦记问题被、

网友:
校准一下

网友A:
你好, 请将 各 感度 说一下。
关于一米不定高,你可以飞高点试一下是否还有这种情况, 1 米左右 建议不用 GPS  模式。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定子线圈被划伤了,大电流的时候造成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看是不是定子线圈被划伤了,大电流的时候造成问题。

定子线圈应该没划伤吧 不过 定子绕线的硅钢片 外部的漆 就是紧挨着转子磁铁的那面的漆 我稍微刮掉了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好, 请将 各 感度 说一下。
关于一米不定高,你可以飞高点试一下是否还有这种情况, 1 米左右 建议不用 ...

感度是:135   135   130  130
130  130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度是:135   135   130  130
130  130

麻烦将QQ  PM 给我。

网友:
我的X650 也遇到过。  重新校准IMU 又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