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800+WKM摆杆后不启动?请问怎么回事?

楼主(2013-05-20):
请问最近S800+WKM通电后摆杆操作启动,出现了好几次不执行启动的情况,拔电再上电又好了。请问这是怎么回事呢?

网友A:
插电时候动遥控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插电时候动遥控器了?

我注意一下,再试试看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注意一下,再试试看

看下你摇控器的摇杆行程,也不够100%了

网友:
副翼动了微调吧,可以试试双左双右。

楼主:
引用 网友B:
看下你摇控器的摇杆行程,也不够100%了

我是T8FG,您说的是那个英文里面的参数呢

网友C:
检查下 微调;行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检查下 微调;行程。

是END POINT吗?这个从来没动过,前四项都是135、100、100、135。有问题吗?

网友:
很简单,进入WKM的设置界面,把怠速调到最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