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人报道,450起飞尾巴往右偏怎么调

楼主(2013-05-20):
这个月6号入手的450,现在还在练悬停,炸过2次机,废了2付大浆,垂直翼断过2付,球头连杆断了2根,尾管有点弯已修正,现在飞悬停起飞后尾巴会往右走45度的样子,不知道怎么调,请赐教下哦

网友A:
45度后就不走了?

网友B:
调机贴论坛里很多你可以搜一搜。尾巴右偏是锁尾不好,锁尾不好的原因很多,如,锁尾模式的选择、陀螺仪的好坏,中立点的设定,还有尾舵机的好坏都能使锁尾不好。锁尾不好与硬件有关,与调试也有关,你可将你的硬件说一下,还有你是如何调试的,祥细的说一下,更多的械友会帮助你。

网友C:
如果是起飞的时候偏一下,可以不管它,如果是一直往一个方向偏就要检查一下了

楼主:
就起飞的时候偏,原厂3800KV无刷马达.40A无刷电调。.全球鹰舵机锁尾.全球鹰金属斜盘舵机*3。450机身,具体我也不懂

网友:
老友看下这个450怎么调,还有电机电调什么型号的
http://bbs.5imx.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7931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