玩大机的高手们,咨询下550-700马达问题

楼主(2013-05-20):
550-700好像马达都差不多,一般是40xx,41xx,42xx
换算成外转子就是50xx,51xx,52xx
42XX系列有什么便宜的副厂
电机
推荐?我想要42XX这么粗,也就是700级别,但是又比较短的,用在550上面,6S或12S都可以
知道的模友们帮忙推荐下

网友A:
电机是飞机的心脏,直机不像固定翼,心脏还是用好的吧~

网友B:
大机电机夏天很热的……再用副厂……

楼主:
大机轻量型的马达,哪款比较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