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问题,便携式电火花能倒着用吗?

楼主(2013-05-20):
单位机器的固定螺栓断在轴里,由于现场原因,设备不能拆卸,不知道那种便携式电火花能不能倒着使用(断螺栓向下,需要将电火花固定后,向上运动),向上打螺栓,要是能用的话准备买一套。
是不是用水冲着工件就行,还有工作时是不是有高压,还要注意触电的问题。

网友:
水供足了应该就行吧。。。。

网友A:
水向上射,整个拐弯的功能 水就不会溅到机器上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水向上射,整个拐弯的功能 水就不会溅到机器上了

是不是将电极 做成拐弯的比较好

网友:
我觉得应该问题不大,螺纹旋进与重力没什么影响,行进装置防水措施要搞好防止小电机进水,找一塑料袋用橡皮筋扎好即可.我是买的论坛老七做得小火花机使用下来还不错,也没什么高压,冷却水要保证供应,所谓自动控制与水的流量有很大关系,水流量不稳定,加工工况就不稳定,最好加工电极用一黄铜焊的三通管,锡焊也行,即在加工电极的黄铜管上钻一小孔并焊上一根通水管,让冷却水从加工电极中流出,这样效果最好.铜管电极是匀速挺进的,并不旋转,这样的电极加工最简单,电极往上一夹,管中一通水即可很方便,有些场合需要电极旋转,这时通电通水就要动点脑筋.其实电火花加工简化一下也可以,找一功率足够大的直流电源,串一功率足够大的限流电阻,即正负极长期短路电源和限流电阻都能承受,短路电流在5-10A左右,再搞一个可调低速匀速直线移动的装置,装置前面固定一个电磁振动器,( 电磁刻字,打标一类微振动的东西)然后在振动头上装上三通黄铜管并能通电通水,被加工物接电源正极,黄铜管接负极就行了.只要求火花电极移动的速度与火花放电能够协调配合即可,太快短路,太慢效率低,当然速度要摸索一下才行.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是将电极 做成拐弯的比较好

恐怕不是光弯曲铜电极那么简单 因为那个原来运动机构是向下的 现在你光弯曲电极运动方向不能工作了,应该是做个杠杆把原来电极的运动方向改到向上,简单的说就是用一根棍子拉动电极向上震动,这样水就不会落在运动机构上了

网友B:
倒着用,不要想了。不就是一颗螺丝吗?用钻头钻出来,钻头不够长可以焊上长杆。

网友:
可以倒着用,但是要用油,不能用水。

网友:
6楼要把间单的事情搞复杂!做个U型电极头,火花机倒着用,喷水机喷着,火花机与有水的地方加个隔水塑板应该可以吧(没试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倒着用,不要想了。不就是一颗螺丝吗?用钻头钻出来,钻头不够长可以焊上长杆。

因为是高强螺栓不好打孔,所以想试试电火花

网友:
电火花多麻烦啊。直接钻孔取出就是了。电火花也就只能钻个空。螺纹还是不保。建议试一试螺栓取出器,TB上面多了是。另外你这个什么高强度螺栓啊?有多硬。8.8?10.1?12.9?都是浮云。现在的牛钻白钢都能钻。建议还是磁座钻钻吧。。。

网友:
是啊,除非是很小的螺丝,否则还是用钻吧,现在什么钻头没有啊。等你电火花的阵式摆好早钻好完工了

网友:
5楼正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