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hantom 一镜到底 怎么才能够更稳一些呢?

楼主(2013-05-20):
感觉这似乎已经是精灵没有云台的情况下最稳的了,还有什么办法让精灵更稳一些吗?

网友:
不错嘛,感觉还是比较平稳!

网友:
我承认,我没你飞的稳。

网友A:
软件增稳吧,毕竟硬挂 不得不承认这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增稳吧,毕竟硬挂 不得不承认这点

我是有减震组的。

网友B:
加无刷云台

楼主:
引用 网友B:
加无刷云台

dji的狗云台多少钱呢 ?

网友B:
引用 楼主:
dji的狗云台多少钱呢 ?

dji 要3k多了吧,普通无刷1k都不到。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是有减震组的。

减震组是减少电机传动下来的机身震动。本身姿态的晃动是无用的

网友C:
也就这个效果了,云台弄不好的话,连这个效果都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震组是减少电机传动下来的机身震动。本身姿态的晃动是无用的

专业,学习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减震组是减少电机传动下来的机身震动。本身姿态的晃动是无用的

就是说姿态的晃动,除非要手上基本功扎实,要不没有别的办法解决了,或者只能升级设备?

楼主:
引用 网友C:
也就这个效果了,云台弄不好的话,连这个效果都没有。

老师,那到底云是等大疆的云台出来后,入还是不入呢?

楼主:
引用 网友B:
dji 要3k多了吧,普通无刷1k都不到。

还有一个困扰我的问题,40c的电池能否飞精灵? 会不会应电流的输出较大,烧坏了精灵呢?或者长时间飞对精灵的电调有所损害?

网友B:
引用 楼主:
还有一个困扰我的问题,40c的电池能否飞精灵? 会不会应电流的输出较大,烧坏了精灵呢?或者长时间飞对精 ...

c 表明他有多大的能力。你家20A的电表也不能把你台灯烧了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c 表明他有多大的能力。你家20A的电表也不能把你台灯烧了呀。

到底40c的电池,精灵能用吗?老师,你直接点,我妹看明白,哈哈。。。。

还有两个问题:

减震球是较少飞机电机振动产生的抖动,云台是减少飞机遇到风或者手动操作的不稳定产生的振动吗?

我觉得精灵稍微有点风,或者手动不流畅就会飞机姿态不稳定,然后画面不稳定,云台能将这个搞定吗?

网友:
没云台,,一切皆白扯~

网友D:
已经很不错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已经很不错了!

谢谢老师鼓励~

楼主:
刚拍出来看着不抖,怎么现在越看越抖动呢?欣赏水平提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