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大进来帮我下。关于5.8的图传

楼主(2013-05-20):
我用的是5.8 1000mw 三叶天线。。。。我看到他们才200mw就可以几百米内爽飞。这让我很是纠结。。。那位大大能说说原因么。我也是在空旷的地方飞的啊。。也不会有什么干扰。就算有。我这至少也应该有一百米不会闪屏吧。。搞不懂了。。。

网友A:
水龙头皮管捏不紧,龙头开再大,也可能喷不远。

楼主:
没人关心下。。。

网友B:
首先默认您的功率没有虚标,图传供电没有问题 1.天线不匹配驻波太大 2.天线有遮挡 3.天线极化方向不对(不知道您接收用什么天线) (4.如果你接有OSD的话 注意接线)

楼主:
没有OSD。。。接收是四叶的。。我现在真的很郁闷。。

网友C:
1w确定木有虚标?

网友D:
频道选择?

网友E:
上点你设备的图片
最好有工作时的发射电流
和温度情况

网友F:
应该有8组频率可以选择,你分别每个频率试一下,那个远用那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