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飞机飞不起来,请高手指点下。附3G野外测试。

楼主(2013-05-20):
我是个新手,还不会调飞机。这飞机油门加到底后,开始滑行,跟着开始倾斜,然后前滚翻。动力配置是2212  kv1400  7050浆,下图是设备分布以及重力点,请高手门帮咱分析下,是什么地方出问题了。

这是飞行时的视频,像是在表演马戏,根本没有要飞的念头

3G信号在野外的测试

平板遥控电脑的想法,这是个原型。

网友:
方向舵未回中!

网友:
桨装反了?听着没有桨效

网友:
大哥。你升降都反了

网友:
另外这种遥控方式有很多不足,一是舵量太大,二是没有比例。三是反应不灵敏。操作手在地面要手舞足蹈才行。

网友:
升降舵扒着地跑

网友:
会不会太重了,确实升降舵都反了。。。

楼主:
我第一次试飞的时候没按方向舵,跑得远了点,还是前滚翻

网友:
你先去检查你的所胡舵面是不是对的。反正你的升降肯定是反的。。。。。其它配重看对不对。。毕竟我们没看到实物

网友:
基本上反倒飞拉杆,鉴定完毕

网友:
桨反过来,然后全油门,试试手抛起飞吧

网友:
先学好自行车,再去想摩托车!

网友:
看视频 升降舵反了 起飞应该升降舵向上翻 这样机头才会抬起
跑偏 可能是因为 你的方向舵没有回中

网友:
地面不平,机轮不正,舵面未回中,推力线不对等都会跑偏,先确定舵面正确手抛起飞试试~

网友:
1、升降舵反了。
2、升降的舵量太大了。
3、滑跑时应该找个平地,先学会在地上走直线,适应在地上开车,这个阶段升降舵保持水平,一点不要动,当有了一定的速度之后,再轻轻地、轻轻地、轻轻地拉一点升降舵,飞机就能起来了。
4、当飞机离地后,第一要务是调整副翼,让飞机操持水平,小角度上升。常常见到新手看到飞机有向下的趋势时,就会拉升降,这绝对是个错误,正确的操作是,调整副翼平飞,飞机自然就会上升。
-----------------------
最后说一点,感觉楼主没学会走,就想跑。建议先去掉所有的FPV及摄像设备,先学会用遥控器操作飞机正常飞行后,再学FPV吧。

网友:
起飞前检查舵面正反是必须的!!!不检查要是真机飞行员就完蛋了。真机每个飞行员起飞前必须检查,哪怕是你飞了我接着飞都要检查,看舵是否灵活、有没有松动等情况。

网友:
方向舵没有回中,升降舵是反的,在看一下副翼反没反,在测试一下中心,是否在距机翼前沿28-32%的地方

网友:
先苦练内功吧。起码升降舵是正是反得搞清楚吧。要是升降舵面向上抬,那么飞机会抬头,反之低头。方向舵面向右偏转则飞机向右转向。

网友:
先学会走在学如何跑

网友:
内力不够啊!

网友:
这延时也太大了,上天了也是秒炸

网友:
新手放这么巨大的手机上去?

网友:
飞机不可能自动直直地往前跑,要手工修正方向的啊

网友:
首先申明,咱不是高手。
看视频的话,你的尾舵肯定是右偏严重,一开始就没在,没回中。这是跑偏的原因,第二个,你的升降舵肯定是反了,视频上就能看到,至于副翼反没反,那就看不到了,建议起飞前检查翼面是否正常,否则起飞只有炸鸡的份。

网友:
背推的 好玩

网友:
起飞前你打舵不是检验舵
还是你压根就不知道正反舵?

一步一步来,哪有一口就吃成个胖子的

网友:
找个老魔带你吧 我入门就是这个 很好飞, 如果没有打升降舵 那估计是后面的尾轮不正 地不平  还是投飞吧 先看着中心 油门加大直接扔出去 我都是这样飞

网友:
一般这个头轻 我前面哟个2200电池和加个1300的配重

网友:
我的起飞重量 1公斤左右   配置和你一样

网友:
LZ还是别飞了。。。这舵量都不是比例控制的,响应也延迟厉害,就算舵面、桨弄对了,起来也只是个。。。。。丢啊!

网友:
太有才了!!!!

网友:
升降都反了,不翘PP才怪~~

网友A:
该说的他们都说了,在补充下,背推的机型推荐2208级别的,这种飘飘机推荐2208 2600kv+5030或者6030的桨,很省电,2212 1400的适合前拉式,自己玩玩模拟,把飞机停在自己眼前,动动摇杆,看看副翼升降和尾巴是什么姿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该说的他们都说了,在补充下,背推的机型推荐2208级别的,这种飘飘机推荐2208 2600kv+5030或者6030的桨,很 ...

2208 2600KV这么高的KV值应该费电吧,如果同是2208的电机,KV1400肯定要比KV2600的省电吧?

网友:
看你这样子就是飞上去了也是惨炸,还是留着手机打电话吧,别把手机都报销得。

网友:
引用 网友B:
2208 2600KV这么高的KV值应该费电吧,如果同是2208的电机,KV1400肯定要比KV2600的省电吧?

背推和前拉不一样,被推的桨小,需要转速高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