更改HL虎1 炮管升降方式(非循环)

楼主(2013-05-20):
通过添加小型电子元器件,用HL控就可以控制炮塔正常升降,未使用第三方电调(因为HL炮管升降为公用电机循环升降)

网友:
具体的改装方法呢?

网友A:
厉害~!原装控改装炮管俯仰动作。舱盖改得真不错!

网友B:
最近改装高手频有露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厉害~!原装控改装炮管俯仰动作。舱盖改得真不错!

那个舱盖,每次打开都闹心啊,不圆。。。。。。要不是开关在下面,连开都不乐意。。。。。呵呵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最近改装高手频有露面

我哪里是高手,纯属瞎改。。。。。瞎折腾。。。。

网友A:
引用 楼主:
那个舱盖,每次打开都闹心啊,不圆。。。。。。要不是开关在下面,连开都不乐意。。。。。呵呵

你是咋样切开的?

网友C:
利害,改了还能打炮吗?遥杆向上或向下推着不放会不会循环升降呀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是咋样切开的?

电钻+美工刀+锉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利害,改了还能打炮吗?遥杆向上或向下推着不放会不会循环升降呀

可以开炮的,我吧开炮和后座那个连接到一起了,摇杆一直不松手,还是必然会变循环,因为没有单独的伺服电机,还是靠原来的机构,只能勉强这样。
您的那个用微型坨及控制开炮打蛋那个很不错的想法。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钻+美工刀+锉刀~~~~~~

这个很难搞……佩服你!

网友:
上个控制原理图吧

网友:
高手在民间

网友:
引用 楼主:
可以开炮的,我吧开炮和后座那个连接到一起了,摇杆一直不松手,还是必然会变循环,因为没有单独的伺服电 ...

接到后坐开关上,岂不是按下之后先后座一下,然后再上弹、发射?
要不就是你把那个开关和电路板断开了?这也是一个思路,呵呵

楼主:
是不怎么好,因为BB单上弹时间太长了,而后座一瞬间完成了,BB单还在那里咯咯半天没没打出去。。。。。。。等入了电调,就改伸缩炮吧,呵呵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不怎么好,因为BB单上弹时间太长了,而后座一瞬间完成了,BB单还在那里咯咯半天没没打出去。。。 ...

呵呵……别玩BB蛋了,怪玩具的。坦克要玩仿真改装较有满足感。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钻+美工刀+锉刀~~~~~~

楼主很强大

楼主:
这个是在不换控的情况下的退而求其次,最好是装上舵机,一劳永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