富凌变频器DZB200 的0-10v都需要设置哪些项目啊

楼主(2013-05-20):
富凌变频器DZB200   的0-10v都需要设置哪些项目啊   卖接口板的卖家告诉我接到  acm  和ai 接口  ,接口板输出9.84v电压  ,变频器需要设置哪些,请有设置过的朋友指点一下吧,我折腾两天看说明还是没搞定

楼主:
接线端  和上面开关

这是上面的开关 VI CI 和下面接线端

这是上面的开关  VI  CI  和下面接线端

网友A:
你板子上直接能输出模拟电压吗,是什么接口板,一般是用变频器上的10V,AI ,ACM。然后F0.03参数改为2,F0.01参数为1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板子上直接能输出模拟电压吗,是什么接口板,一般是用变频器上的10V,AI ,ACM。然后F0.03参数改为2,F0. ...

谢谢楼上解答
就这个板子  它上面有10v输出的
我用表测试了  输出9.84    但是同样软件也设置了主轴控制  调节速度按钮 测量电压却没有反应一直9.84

就这个板子

就这个板子

楼主:
  板子输出电压正常  0-10v  ,就是变频器没反应  ,顶上去等高手回答

楼主:
接口板调试输出电压正常  接变频器AI ,ACM。F0.03参数改为2    还是不动作 不知道差哪里了

网友A:
有启动端子接入了吗,0-10的电压跟随系统转速有没有变化,接反了没?ACM是不是对应的零,还有,我看你上的图,好像FWD与ACM上没有线,这个没接,应该就没启动信号。

网友B:
我的变频器是在10V到VI再加一个1K电阻,这样接入MACH3的VI才有作用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有启动端子接入了吗,0-10的电压跟随系统转速有没有变化,接反了没?ACM是不是对应的零,还有,我看你上的图 ...

acm接的是0    fwd和acm相连了 重新启动还是没反应变频器上面没有变化      接口板用表测量  通过调节可以输出0-9.88v

说明书仔细看了几遍 没发现啥可以的  ai上限下限 都是默认的 只有f2.22   fm模拟输出量选择  原先选的是0  不知道这个用不用改成7   模拟量ai输入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的变频器是在10V到VI再加一个1K电阻,这样接入MACH3的VI才有作用的

说一下具体要接到那个端子上么  是并联还是串联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一下具体要接到那个端子上么  是并联还是串联的?

10V到VI,接一个1K电阻   我用的是USB-MACH3,具体怎么接法,看你用的啥MACH3板

楼主:
接电阻应该是抗干扰作用吧
不过我刚刚已经解决了   谢谢各位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