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全部都装好,就差调试,这也是我最苦恼的,

楼主(2013-05-20):
在淘宝陆陆续续把配件弄齐,昨天也把它装好了,现在就差调试了,由于我的控是富斯9 er9x,有中文说明书,看几遍还是弄不明白,想请用富斯9控的魔友帮帮忙,接收机的螺距和感度分别是那几个通道?无副翼系统3GX,特别是那个pit控要怎么设置呢?在此谢过了

网友A:
接收机上没写吗?控里有个选项可以看通道映射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接收机上没写吗?控里有个选项可以看通道映射的?

接收机只写ch1到ch8还有dat和bind没有了,控里面映射只有四个通道,其他没有,分别是ch1~RUD,ch2THR,ch3ELE,ch4~ALL,就没有了,都不知道pit螺距是那个通道,也不清楚陀螺仪感度是那个,现在我把螺距插在ch6,感度插在ch5,不知道是否正确?问题是pit那个舵机它没反应,要在ch6创建ALL它才有反应,我都郁闷了

网友:
是有点复杂 调螺距 油门曲线什么的,现在我都还没搞懂。

网友:
同样的问题困惑了好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