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装模拟器遇到困难,求救!!!!!

楼主(2013-05-20):
请问诸大侠,我装上G4后,打开后弹出这样的的窗口,不知何故,如何解决。请赐教,谢谢!

网友:
不要安装在中文目录下。

网友:
楼上正解。很多模友都喜欢给G4安装目录起个中文名,绝对不行!

网友:
注意:

一.   软件安装(请按以下步骤安装)
1.确认你的电脑中有否已安装了3D驱动软件,若还没有安装,请先安装该软件,双击“G4完整版”目录中的“3D驱动软件DX2009”,选择“DXSETUP”执行安装。
2.在光盘“G4 完整版”的目录中点击“Setup.exe”,按照程序给出的提示执行安装,在安装的路径中不能有中文,应全部采用英文,如:D:\G4…安装完成后重新返回光盘,请在光盘“G4完整版”的目录中双击“安装补丁”文件夹,将里面的全部文件复制到G4的安装目录下,覆盖全部原文件.
3.返回桌面,在“我的文档”上右键单击,选择菜单选项中“属性”在“目标文件夹(T):”中D:\Backup\我的文档,应将中文“我的文档”改为英文,如:D:\Backup\jtl…然后按“确定”。
4.返回桌面,双击桌面中的快捷方式“G4 RealFlight G4 Launcher”,屏幕出现输入序列号的对话框,按下列提示输入以下序列号:
     27758888-G4-8177297518               22850737-E2-3850104361
     2005333-I3-067767                    78396652-E3-7440103834
     27418829-E1-5140106092               13144997-E4-6630107326

网友:
学习下···以后能够用上!

网友:
使用凤凰的飘过。。。

网友:
凤凰4.0和G5的路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