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醇发动机寿命几何?欢迎讨论!

楼主(2013-05-20):
前几天看过一个人的测试,测得是国产15级甲醇
发动机
,每天大约2两小时,运转后拆机清洗(看起来评测挺正规),总共运转了80多小时,发动机就挂了!这个正常吗??太短的寿命吧!你们的发动机寿命多长时间???

网友A:
80小时 很不错了

网友B:
80小时 不错了

网友C:
一般来说,40摩托小时。。。

网友D:
放心去玩甲醇机,其寿命并不担心,寿命玩完的,发动机还没有炸坏的总是老小的,一般发动机都是炸坏的

网友E:
这种小发动机能转80小时已经很不错了

网友F:
80小时是4800分,每次飞10分可飞480次。你这求什庅?

网友G:
80小时一架可以了,一般我们飞一次也就飞1个小时左右。这样就能飞80次,所以还算是比较好的了。

网友E:
技术不好的话发动机的寿命可能就是5秒钟

网友H:
发动机越小寿命就越短.

网友I:
我手上的发动机还没有用了80个小时报废的····求LX的同学答问

网友J:
寿命其实远不止80小时,飞机上天后发动机基本都是在怠速和小油门运行,我的一台三叶15级现在用了两年了,差不多也有300个起落了,前两天街上15元买了两个大小轴承来换,缸压现在还是非常的好,还有个老鸟的三叶15级飞了10年了,多少个起落不用说了吧,他的只是换了大小轴承,缸套都没有换,现在只是缸压小,热启动困难,估计换了缸套活塞再来10年?

网友K:
如上面老陈所说,480个起落,每次出去飞4.8个起落,能飞100次,每周出去飞一次,能足足飞满两年....
每两周出去一次,能飞5年,已经很厉害了。

网友G:
12楼的话我不怎么相信呢。我不是说说发动机没那么长的寿命,我是觉得12楼说飞机飞轮2年300个起降,一个飞机很少能飞2年吧,另外我觉得一个飞机一般100-150个起降就应该散架了,应该飞不了这么多个起降的吧。

网友L:
我的甲醇70发动机烧200升油,起降1600个起落以上,现在状态和刚开始差不多,很好用,一升油烧4箱,每箱15分钟,200升油了。也就是200个小时了。

网友M:
小级数的甲醇发动机,能飞行300-400个起落已经算很不错的成绩啦!
首先小级数发动机多为无活塞环的两冲结构,运行转速偏高,磨损远比大级数的发动机更明显(国货材质磨损更添优势)。其次与小级数发动机相配的飞机亦属细微型的机种,飞行的稳定性不佳,易受各种场地气候环境等影响,而生波折致发动机受损,故其寿命难以久远。最后,若300-400个起落仍在运行,其性能已经不可同日而语了,由于气缸磨损严重,气密性能差缸压明显减小,启动困难,怠速不稳,对气候变化敏感,且容易致过热仃车等等。
但若通过换活塞缸套、轴承来延年益寿,在此提醒化油器也属损件。化油器历经长久运行后,亦会磨损而影响其气密性能,其具体表现为怠速不稳,油门的响应性不佳,垂直俯冲时若油门过低会致仃车。
发动机内脏都换了,其壳仍在飞行,这就体现出发动机“壳”的寿命啦!

网友N:
发动机是炸烂的.哪个的发动机是用烂的?

网友L:
三叶4行程70发动机,起降1600个起落,200升油,发动机内脏没换一样的飘过。

网友O:
没心思搞这些极限试验,好好飞吧,用坏炸坏再说

网友P:
强人!有差速没

网友Q:
真正正常老死的估计都少吧,死于意外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