边缘是整齐的

楼主(2013-05-20):
木牌厚10毫米,软件自动分成4层切完,切完后4边侧面出现台阶,在最下层台阶达到设计尺寸,控制软件MACH3,3.175的铣刀。才发现,切掉的部分边缘是整齐的。
附图:

网友:
机头不垂直!

网友:
有人回答了。

网友:
这是什么木头,油性这么大。

网友:
3.175的刀 ,还是让刀可能性多。没断刀算好的了。

楼主:
谢谢大家!!!大家可以再详细点讲讲吗?新手不懂。
回4楼,是红酸枝。

网友A:
上面的是红酸枝不会吧。现在的酸枝这么差

网友:
刷外形最好用刚性好点的刀,包括开皮时用的刀就应该刚性好点~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面的是红酸枝不会吧。现在的酸枝这么差

什么木头都有好有坏,不可一概而论的。

楼主:
为什么切割边缘出现台阶?

被切掉部分的边缘是整齐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被切掉部分的边缘是整齐的。

你所说的被切掉部分的边缘是整齐的,是不是指边缘垂直于底板?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有。是酸枝木,没有看出来。

网友D:
4刀切完,让刀造成

网友:
没有雕刻机。不明白。学习阶段。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所说的被切掉部分的边缘是整齐的,是不是指边缘垂直于底板?

我只是看见没有台阶。

楼主:
引用 网友D:
4刀切完,让刀造成

请教什么叫让刀?

楼主:
引用 网友C:
问题解决了没有。是酸枝木,没有看出来。

还没有再雕刻切割呢,没有时间。那你以为这是什么木头呢?照片和实物还是有色差的。

网友:
巧克力上雕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