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4脱控低空抗强风

楼主(2013-05-20):
本来想练练姿态模式飞行的,无奈总是刮大风,于是就练练GPS模式下走航线吧,闲来无聊发个脱控定点视频吧,低空抗风,请注意哦,机子的桨没做什么平衡,桨面有伤痕,桨尖有伤衡,因为有时候玩切草嘛,也懒得换。 视频是两个,风力够大了吧?虽然不知道多少级风,但青草都吹得要倒了。

好吧,觉得墙头草不能说明问题,那我来个干草堆吧,如果一定要看树木的情况,我只能说,我也没办法,这个飞场没有一棵树。
总得来说,X4抗风在小机架上面表现不错!!不知道可否和teabus,魔界二郎神两前辈小斯一战呢?(在这里,并不代表我不尊重前辈哦,只是看看各位看官对零度飞控X6和X4抗风的评价而已)
本来还有一个高度为一米左右的抗风视频,感觉和上面的视频相差无几,所以就没必要上了。如果能碰见更大的风,再给大家上抗风视频好啦。

网友:
风是蛮大的,小机机很稳

网友:
顶一个~我滴600今天到了,激动啊下班就去装

网友:
真够拉风的!!!

网友:
相比差不多價位的飛控 X4是非常了得

网友:
这风应该有六级

网友:
晃动补植在提高点试试

网友A(2013-06-19):
和NAZA差不多

网友:
真不错,我的X4不敢在风大时候飞,亮白灯!!!!,定高模式大动作飞都不敢,也亮白灯!!!!!!

网友B:
YS-X4是非常了得
和NAZA差很远

网友:
引用 网友A:
和NAZA差不多

NAZA和零度比,NAZA被秒杀的命。。。看好哦,遥控直接甩在飞机下面,飞机才1.5米左右,可以吹得动干草乱晃的风力,你让NAZA试试。

网友:
看这视频怎么比WKM都好   坐等YS-X4和WKM的PK视频

网友:
引用 网友B:
YS-X4是非常了得
和NAZA差很远

很稳

网友:
引用 网友B:
YS-X4是非常了得
和NAZA差很远

這視頻是第2次飛,還在摸索調試中,
後期的調試更加穩
NAZA 我也有玩,有對比,
才說x4比naza穏

网友C:
我用naza v2一样的这个效果,我还一样的机架一样的风,我帖子发了视频的。现用xa的superx明显超过这个稳定性~~~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用naza v2一样的这个效果,我还一样的机架一样的风,我帖子发了视频的。现用xa的superx明显超过这个稳定性 ...

看了你的NAZA,和我视频对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看树的风就知道了,我这测试的风达到5到6级,而且你这微风是吹不动枯草堆的,听视频风的呼叫声,对比一下就知道。况且我大风里面直接遥控丢飞机下面不管了,最重要的是我这用垃圾有伤痕的桨。SX占时不会在我考虑范围内,因为SX性价比太低。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看了你的NAZA,和我视频对比起来还是有差距的,看树的风就知道了,我这测试的风达到5到6级,而且你这微风 ...

........sx是这三个飞控里面最便宜的。。。才1999

网友D:
引用 网友C:
........sx是这三个飞控里面最便宜的。。。才1999

相对于四旋翼,或许SX是便宜,一旦到了4旋翼以上,零度是不二的选择,三类飞控只有零度有地面站,SX和NAZA功能太少,说到功能太少,让我感觉飞久了,就是没目的的飞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相对于四旋翼,或许SX是便宜,一旦到了4旋翼以上,零度是不二的选择,三类飞控只有零度有地面站,SX和NAZ ...

这可能就是每个人的需求有所不同了,我要飞FPV,433模块一加,1,2KM就出去了,零度的地面站根本距离不够,wkm的2.4g电台可以,但是飞FPV也没空去看地面站的数据。最重要的是:我飞过朋友的零度x6,打杆的响应程度太慢了,感度调最高都慢,他说他航模摄影有延迟就延迟了还柔和点,我飞FPV这慢的手感真心吃不消,可能是算法不同吧。。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可能就是每个人的需求有所不同了,我要飞FPV,433模块一加,1,2KM就出去了,零度的地面站根本距离不够 ...

高见!

网友:
5级风左右 3大控都差不多是这个效果 如果要测试悬停 可以考虑3分钟以上的时间 才比较有说服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可能就是每个人的需求有所不同了,我要飞FPV,433模块一加,1,2KM就出去了,零度的地面站根本距离不够 ...

地面站在“过载控制”中选择“普通”或者“剧烈”,控制飞机会灵敏很多。

网友E:
现在NAZA使用中,准备改投0度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可能就是每个人的需求有所不同了,我要飞FPV,433模块一加,1,2KM就出去了,零度的地面站根本距离不够 ...

零度的电台1-2KM没压力,再说了,你续航多久哦?

网友E:
已经改投零度了

网友(2013-08-29):
看了这个视频果断x4,牛呀

网友:
引用 网友E:
现在NAZA使用中,准备改投0度了。

同感

网友:
引用 网友E:
已经改投零度了

前辈,X4使用的如何?和NAZA比咋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