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20 O艇配置请教

楼主(2013-05-20):
请教一下各位大虾,820的O艇,我买了这样的配置是否合适,会不会太重了?
1.山猪的820 O艇
2.豹子4082 1600kv(不知1600KV还是2000KV合适,我看参数2000kv最大20V好像不能上6S)
3.好盈海王180A
4.CNC 442
5.5200 45C 6S

网友A:
2000kv可以跑8s

楼主:
引用 网友A:
2000kv可以跑8s

不是吧,我看4082 2000kv官方标最大电压20V的,6S满电25.2V吧,我怕烧电机

网友:
这么大的电机可以用2000kv啦!桨可以换640的!
我的公主也才用到3880的1750kv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是吧,我看4082 2000kv官方标最大电压20V的,6S满电25.2V吧,我怕烧电机

我的3674  2300kv跑6s无任何压力,,,,2000kv跑8s刚刚好极限,,不过安全的话,6s稳稳的,,,现在的电机都流行高压高流了,,,,,高kv还跑高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