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H850六轴+飞越三轴云台测试视频。(原始视频,无增稳)

楼主(2013-05-20):
机架:飞客MH850六轴,
飞控:WKM
云台:飞越三轴云台,
电池:DUPU 10400 6S
相机:EOS 7D
起飞重量:7.1kg
飞行时间:悬停15分钟,飞行13分钟,3.5V告警。

飞越云台入手有一段时间了,总是调试不好,在家捣鼓了好几个星期,视频稍微有点样子了,无风的时候效果很好,有风的时候还是晃,大家帮忙看看还要怎么调试。谢谢。视频是7D无增稳的。

没有配乐,也没有同期声,各位抱歉。

网友A:
沙发  有点抖 感度再降低一点 5% 一点一点的试

网友B:
别折腾舵机云台了,永远就拍不出效果。我也是850上张云台和850的结合图。我一直想不能中挂云台,电池怎么放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沙发  有点抖 感度再降低一点 5% 一点一点的试

好的,我再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B:
别折腾舵机云台了,永远就拍不出效果。我也是850上张云台和850的结合图。我一直想不能中挂云台,电池怎么放 ...

电池放机架顶端。回头上机架照片。

网友:
没有用的,无风的情况下,都晃得如此欢快,舵机该退出历史了

网友:
一直关注这个云台 ,看来,还是不行。真还不如直接拉的那种舵机云台。
感觉到了各种舵机及机构的虚位导致的画面晃动。

网友:
第一次看到飞越云台上空效果,拍个照片应该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用的什么舵机,不会是几十元的 舵机吧?

网友C:
lz你观察,飞行过程中,飞机本身有没有晃动。我的飞越云台在无风条件下很稳了。但是机身晃动的时候,会传到画面上,我觉得这是传统云台的通病。因为云台垂直的那根固定杆是定死的,而机身晃动是以飞行器的重心为中心,造成飞行器一晃动,下面云台就是钟摆。以横滚轴为例,云台再怎么增稳也解决不了画面的横向摆动。相反斯坦尼康的机架解决了这个问题,云台的重心和飞行器的重心在一个点上,并且都以这个重心为轴。
以上个人理解,仅供参考

楼主:
引用 网友C:
lz你观察,飞行过程中,飞机本身有没有晃动。我的飞越云台在无风条件下很稳了。但是机身晃动的时候,会传到 ...

谢谢指点,我注意到了这个问题,是不是换空气减震会好点?

网友(2014-01-02):
飞客的主机臂锁碳纤管的深度只有1.5CM,管子很容易断,手摇一下都摇摇晃晃。   楼主的会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