請問電壓保護設置

楼主(2013-05-20):
請問有人使用naza電壓保護設置嗎,要如何設置?,是否有需要設置因為怕飛到沒有電而摔機~謝謝

网友A:
低电压设置是很需要的,不单单是怕摔机,对电池也是一个保护。
在调参软件中 就能设置低电压保护。

网友B:
最好不要用那个电压保护,用了会让你的机机死的很难看,用电压BB报警器设个3.6v就最安全了

楼主:
感謝回應!用电压BB报警器目前有使用是設定3.7v,低电压设置是想多一層保護如果兩項都使用會不會有影響~謝謝。

网友C:
突然不给你JJ供电了,自由落体吧

网友D:
设置了。你骨架都捡不到

网友E:
设置好一点,我都用了很久了,看到红灯快闪就降落

网友F:
我也一直在用。感觉有几点不足:1.每块电池的内阻不同,实际会有差异。2.不能飞太远,远了看不见灯的显示。不如加上声响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