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G7中立点校正(教你如何校正中立点)

楼主(2013-05-20):
摇控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有可能出现中立点不对的情况。。像XG8以上的控,中立点不对进菜单调整就行了。。
但XG7就要进工程菜单才能校正。。。现在就教大家如何校正XG7的中立点。。
声明:进入工程菜单是危险的。如果乱动了其它功能就有可能把控搞怀。。。这个我不负上责任的。。
           但只要你跟着教程去做,怀的可能是0.。。)

首先要先进入系统菜单。。按着ENT键开机。

进入系统菜单后,把光标移到MODEL RES..然后按一下滚轮进入.

现在把AILE D/R杆打到1的位置,然后按一下滚轮.再把AILE D/R杆打回0的位置,再按一下滚轮
重复这个动作(大概按10下滚轮左右)进入工程菜单.

工程菜单

进入工程菜单后,把光标移到4(STK CENTER)的位置按一下滚轮或ENT键
进入中立点校正...

然后把控的摇杆移置中立点的位置,然后按一下滚轮确认.中立点校正完成.

然后按一下ENT键进入摇杆的行程校正..

ST1为升降舵, ST2为副翼, ST3为油门, ST4为方向.
用CLR键移动光标到相应的位置..先从ST1开始.
把升降舵打到最高然后按一下滚轮确认.确认后相应的位置会有*号的.
再把升降舵打到最底再按一下滚轮确认..
一定要注意的是油门校正的时候.先把油门摇杆打到最底按滚轮确认,
再把油门摇杆打到最高按滚轮确认..

升降舵

副翼

油门

方向

全部校正完成.注意带*号的才是校正成功.
然后按一下ENT键进入是否确认校正..按一下滚轮确认校正..
按下滚轮后会回到正常的菜单.

进入菜单中的MONITOR查看一下中立点是否正确..

楼主:
怎么有些图我没放上去,图都会上去呢。。。编辑中我都看不到这些图的。。。怎么回事

网友:
用XG7的路过,收藏此贴,感谢LZ为人民服务

网友:
以前听别人说过这个工程菜单的事情,没敢动,怕变板砖。楼主这个图文并茂,很详细,收藏备用。感谢分享

网友:
及时雨呀!控用了一年多了正需要校正,按LZ的方法校正了,非常好,谢谢啦!

网友:
DX7S是不是一样的呢?

网友:
技术贴,绝对要顶

网友(2014-09-02):
请教个问题我的也是XG7,我的副翼设混控用的2通道和7通道设的混控设好以后打副翼有一面想上翻副翼的时候只能翻到一半摇杆还有形成就不动了,行程混控的百分比也都调到那个位置就不动没反应,我把俩个通道互换了一下反而另一面的副翼向下翻的时候出现同样的问题,, 该如何解决呢,,,,  升降混控用3和6通道正常。

网友:
楼主啊。一年之前你出这个就好了。当时就因为XG7没中立点校准把他出了。上了14。唉,那控其实很爽,又不算贵。

网友A(2015-04-09):
楼主,我的遥控器有时候回中不准确,打满舵回中后monitor里显示偏离中立点一点点,用您的教程可以校正过来吗?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我的遥控器有时候回中不准确,打满舵回中后monitor里显示偏离中立点一点点,用您的教程可以校正过来 ...

我去,我也是,但是有时候会中点,动一下又偏了

网友(2021-01-27):
X3810怎么校

网友:
见识少 ,居然不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