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滑翔机] 向这5月,天晴风又大,平均3~4级,滑翔机如何留空时间长?

楼主(2013-05-20):
我用的是1,7米,轻木滑翔机电池重700克,动力拉力850克。。。

我是襟翼和升降混控。   能增加升力~
飞行中有个习惯,就是迎风 打点襟翼向下,轻微抬点头。这是速度慢了点但不失速。
感觉~没有盘旋产生的升力大,
想知道是迎风好点还是盘旋好点,留空长~~~

网友:
要找上升气流,在上升气流中盘旋。

网友:
应该是毫无疑问盘旋?不过我不懂。。哈哈。只是看DLG的都是盘旋。。。

网友:
打开襟翼虽说能增加升力,但阻力增加更多,全机升阻比是下降的,全机功率因数也是下降的,飞机留空时间会缩短。要延长留空时间只有迅速爬高,在高空比较容易找到上升气流,找到气流后在其中盘旋即可。

网友A:
静气流中应该是极力保持高度和速度吧, 因为一个是动能一个是势能,都是宝贵的能量, 可以互相转换. 过度减速和过快的下降高度都不可取. 应该让飞机尽量水平匀速运动. 当然, 如果没有上升气流, 飞机必然会受空气阻力而减速, 那么就要靠降低高度,以势能来换动能, 利用下降高度来提高速度,补充动能的损失. 达到平衡.
速度越快, 空气阻力越大, 由于空气阻力损失的动能就越多, 所以飞机要尽量慢,但是如果太慢, 飞机的升力不够, 就要失速快速坠落, 直到坠落加速令机翼重新获得足够的升力. 但是这么一折腾就要浪费大量的动能和势能.
所以说要达到各方面的理想平衡决不容易,需要大量的经验和自我摸索. 考虑到横向风的影响就更难了.
如果是追求留空时间的热气流滑翔机, 那么第一要务就是找上升气流, 在高度和速度损失最小的情况下找到了上升气流,你就胜了.

本人新手, 纯纸上谈兵啊

网友B:
大风天,上升气流一般很散了,没有什么稳定的上升气流,盘热气流确实是很难了,但是这种天气下,会有微微向上吹的风,在这些风里面飞机,可以延长留空时间

楼主:
RE: 向这5月,天晴风又大,平均3~4级,滑翔机如何留空时间长?

引用 网友A:
静气流中应该是极力保持高度和速度吧, 因为一个是动能一个是势能,都是宝贵的能量, 可以互相转换. 过度减速和 ...

谢谢你的提示!  我会采纳的。   等星期天去试试去,

楼主:
RE: 向这5月,天晴风又大,平均3~4级,滑翔机如何留空时间长?

引用 网友B:
大风天,上升气流一般很散了,没有什么稳定的上升气流,盘热气流确实是很难了,但是这种天气下,会有微微向 ...

是的,我试过几次,留空时间是长了许多,我是迎风轻微抬点机头,  逆风多打点升舵,少掉高度。

三级风平原,一块2200    3S电池配合  2212~980kv       9,5桨~能飞35分钟报警。   下次争取37分钟,嘿嘿,,,,用留空时间给我留空的动力。

网友:
说得好,明天按你们说的去试一试!